分享已在项目中使用的多功能按键程序-基于stm32 Hal库的多功能按键程序

楼主(2021-07-18):
有需求的可以参考
在cubemx中将key引脚重命名为KEY,并设为下降沿触发、上拉。
其中断优先级要设置比systick中断要低。其他的具体使用请查看key.h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key.h"

KEY_PARAM key_param;

void key_once_click_result_calculate(void)
{
        u32 priod_t=KEY_PRESS_TIMEOUT-key_param.press_time_count;
        if(priod_t<1000)
        {
                if(key_param.fun_once_click!=NULL) key_param.fun_once_click();//单击
        }
        else if(priod_t<2500)
        {
                if(key_param.fun_once_click_2s!=NULL)key_param.fun_once_click_2s();//单击长按2s
        }
        else if(priod_t<KEY_PRESS_TIMEOUT)
        {
                if(key_param.fun_once_click_4s!=NULL)key_param.fun_once_click_4s();//单击长按2s
        }
        key_param.press_up_time_count=0;
        key_param.bool_press=FALSE;
}
<blockquote>void key_timer_handler(void)

#ifndef _KEY_H_
#define _KEY_H_
#include "main.h"

#define STRAIGHT_CLIK_NUM_MAX  3  //最多连续点击次数
#define KEY_PRESS_TIMEOUT 5000
#define NO_CLIK_TIMEOUT 500

//动作定义
typedef enum
{
          KEY_NONE=0,                //无按下 - 无功能
        KEY_TIMEOUT,        //超时  -
        KEY_ONCE,                //单击        -
        KEY_DOUBLE,                //双击        -
        KEY_LONG_2S,        //单击后长按2秒        -
        KEY_LONG_4S                //单击后长按4秒        -
}KEY_ACTION;

typedef struct
{
        u32 press_time_count;
        u32 press_down_time_count;
        u32 press_up_time_count;
        u8 press_result;
        u8 press_count;
        u8 funcode;
        u8 bool_press;
        u8 bool_press_double_start;
        u8 bool_ok;
        u8 bool_pass;
        fun fun_click_down;                        //按键按下的事件
        fun fun_click_up;                        //按键抬起事件
        fun fun_once_click;                 //单击事件
        fun fun_once_click_2s;                //长按2S事件
        fun fun_once_click_4s;                //长按4秒事件
        fun fun_once_click_timeout;        //长按超时事件
        fun fun_double_click;                //双击事件
}KEY_PARAM;
extern KEY_PARAM key_param;

void key_handler(void);//放在按键中断函数中,按键中断优先级必须比systick的小。

#endif

/*使用说明
*配合HAL库使用
*需要在stm32xx_it.c中包含key.h头文件
*在按键中断函数中调用key_handler()函数
*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绑定按键事件
*绑定按键事件未例:
  key_param.fun_click_down=led_on;
  key_param.fun_click_up=led_off;
  key_param.fun_once_click_2s=device_report_start;
  key_param.fun_once_click_4s=device_report_end;
  key_param.fun_once_click_timeout=device_reboot;

  其中led_on、led_off等是用户函数,即
  void led_on(void);
  void led_off(void);等
  按键采用绑定功能函数形式,增加灵活性。
  除了初始化绑定外,还可以进程中动态绑定或更改绑定。

*/

为了方便保存,上面2个文件打包下载(或者直接从网页复制粘贴也行):

网友A(2023-12-14):
学习了,正在研究这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