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模块控制继电器时为什么接收不到串口调试助手发送过来的指令?

楼主:
我想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指令来让模块控制继电器(发送211为打开继电器,发送200为关闭继电器),该模块上还有一个PM2.5传感器,每3秒输出一个5个字节的数据到串口调试助手上,如下图:但是我点击发送数据给模块皆没有反应,找不到原因,代码在下面(由于不知道到底是哪一部分代码出了问题,因此我将协调器和终端的代码都放上来了),希望有大佬指点迷津:

协调器代码:

#include "OSAL.h"
#include "AF.h"
#include "ZDApp.h"
#include "ZDObject.h"
#include "ZDProfile.h"

#include "GenericApp.h"
#include "DebugTrace.h"

#if !defined( WIN32 )
  #include "OnBoard.h"
#endif

/* HAL */
#include "hal_lcd.h"
#include "hal_led.h"
#include "hal_key.h"
#include "hal_uart.h"

// This list should be filled with Application specific Cluster IDs.
const cId_t GenericApp_ClusterList[GENERICAPP_MAX_CLUSTERS] =
{
  GENERICAPP_CLUSTERID
};

const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GenericApp_SimpleDesc =
{
  GENERICAPP_ENDPOINT,              //  int Endpoint;
  GENERICAPP_PROFID,                //  uint16 AppProfId[2];
  GENERICAPP_DEVICEID,              //  uint16 AppDeviceId[2];
  GENERICAPP_DEVICE_VERSION,        //  int   AppDevVer:4;
  GENERICAPP_FLAGS,                 //  int   AppFlags:4;
  GENERICAPP_MAX_CLUSTERS,          //  byte  AppNumInClusters;
  (cId_t *)GenericApp_ClusterList,  //  byte *pAppInClusterList;
  GENERICAPP_MAX_CLUSTERS,          //  byte  AppNumInClusters;
  (cId_t *)GenericApp_ClusterList   //  byte *pAppInClusterList;
};

endPointDesc_t GenericApp_epDesc;

byte GenericApp_TaskID;   // Task ID for internal task/event processing
                          // This variable will be received when
                          // GenericApp_Init() is called.
devStates_t GenericApp_NwkState;

byte GenericApp_TransID;  // This is the unique message ID (counter)

afAddrType_t GenericApp_DstAddr;

static uint8 SerialApp_Len;
uint8 SerialApp_Buf[5];

  char Duanxin_fasong[1];
  char senddata[] = {"T:   H:   G:   PM:    "};

/*********************************************************************
* LOCAL FUNCTIONS
*/
static void GenericApp_ProcessZDOMsgs( zdoIncomingMsg_t *inMsg );
static void GenericApp_HandleKeys( byte shift, byte keys );
static void GenericApp_MessageMSGCB( afIncomingMSGPacket_t *pckt );

static void rxCB(uint8 port,uint8 event);

#if defined( IAR_ARMCM3_LM )
static void GenericApp_ProcessRtosMessage( void );
#endif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ec);
void UartSendString(char *Data, int len);
void Delay10us(void);
__interrupt void UART0_ISR(void);

/*********************************************************************
* @fn      GenericApp_Init
*
* @brief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for the Generic App Task.
*          This is called during initialization and should contain
*          any application specific initialization (ie. hardware
*          initialization/setup, table initialization, power up
*          notificaiton ... ).
*
* @param   task_id - the ID assigned by OSAL.  This ID should be
*                    used to send messages and set timers.
*
* @return  none
*/
void GenericApp_Init( uint8 task_id )
{
  GenericApp_TaskID = task_id;
  GenericApp_NwkState = DEV_INIT;
  GenericApp_TransID = 0;

        P0DIR &= ~0x20;           //P0.5定义为输出口
    Duanxin_fasong[0] = 0x1A;
    PERCFG = 0x00;           //外设控制寄存器 USART 0的IO位置:0为P0口位置1
    P0SEL = 0x0c;            //P0_2,P0_3用作串口(外设功能)
    P2DIR &= ~0XC0;          //P0优先作为UART0
    U0CSR |= 0x80;           //设置为UART方式
    U0GCR |= 11;
    U0BAUD |= 216;           //波特率设为9600
    UTX0IF = 0;              //UART0 TX中断标志初始置位0
    U0CSR |= 0x40;           //允许接收
    IEN0 |= 0x84;            //开总中断允许接收中断

           //下面六句是我加的,初始化串口的
          halUARTCfg_t uartConfig;//定义个串口结构体
          uartConfig.configured             =TRUE;//串口配置为真
          uartConfig.baudRate               =HAL_UART_BR_9600;//波特率为9600
          uartConfig.flowControl            =FALSE;//流控制为假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rxCB;//定义串口回调函数,什么叫做回调函数,
                                                  //说白了,就是当模块收从串口到外部设备
                                                  //的数据时,会调用这个函数进行处理,
          HalUARTOpen(HAL_UART_PORT_0,&uartConfig);// 打开串口0

          HalUARTWrite(0,"1234",4);//我加的

        UartSendString("AT+CIPMUX=1\r\n",13);
        DelayMS(1000);

        UartSendString("AT+CIPSERVER=1,6666\r\n", 21);
        DelayMS(1000);

  GenericApp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Broadcast;//设置成广播
  GenericApp_DstAddr.endPoint = GENERICAPP_ENDPOINT;
  GenericApp_DstAddr.addr.shortAddr = 0xFFFF;//向所有节点广播

  // Fill out the endpoint description.
  GenericApp_epDesc.endPoint = GENERICAPP_ENDPOINT;
  GenericApp_epDesc.task_id = &GenericApp_TaskID;
  GenericApp_epDesc.simpleDesc
            =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GenericApp_SimpleDesc;
  GenericApp_epDesc.latencyReq = noLatencyReqs;

  // Register the endpoint description with the AF
  afRegister( &GenericApp_epDesc );

  // Register for all key events - This app will handle all key events
  RegisterForKeys( GenericApp_TaskID );

  // Update the display
#if defined ( LCD_SUPPORTED )
  HalLcdWriteString( "GenericApp", HAL_LCD_LINE_1 );
#endif

  ZDO_RegisterForZDOMsg( GenericApp_TaskID, End_Device_Bind_rsp );
  ZDO_RegisterForZDOMsg( GenericApp_TaskID, Match_Desc_rsp );
//添加:
#if defined( IAR_ARMCM3_LM )
  // Register this task with RTOS task initiator
  RTOS_RegisterApp( task_id, GENERICAPP_RTOS_MSG_EVT );
#endif
}

/*********************************************************************
* @fn      GenericApp_ProcessEvent
*
* @brief   Generic Application Task event processor.  This function
*          is called to process all events for the task.  Events
*          include timers, messages and any other user defined events.
*
* @param   task_id  - The OSAL assigned task ID.
* @param   events - events to process.  This is a bit map and can
*                   contain more than one event.
*
* @return  none
*/
uint16 GenericApp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afIncomingMSGPacket_t *MSGpkt;
  afDataConfirm_t *afDataConfirm;

  // Data Confirmation message fields
  byte sentEP;
  ZStatus_t sentStatus;
  byte sentTransID;       // This should match the value sent
  (void)task_id;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GenericApp_TaskID );
    while ( MSGpkt )
    {
      switch ( MSGpkt->hdr.event )
      {
        case ZDO_CB_MSG:
          GenericApp_ProcessZDOMsgs( (zdoIncomingMsg_t *)MSGpkt );
          break;

        case KEY_CHANGE:
          GenericApp_HandleKeys( ((keyChange_t *)MSGpkt)->state, ((keyChange_t *)MSGpkt)->keys );
          break;

        case AF_DATA_CONFIRM_CMD:
          // This message is received as a confirmation of a data packet sent.
          // The status is of ZStatus_t type [defined in ZComDef.h]
          // The message fields are defined in AF.h
          afDataConfirm = (afDataConfirm_t *)MSGpkt;
          sentEP = afDataConfirm->endpoint;
          sentStatus = afDataConfirm->hdr.status;
          sentTransID = afDataConfirm->transID;
          (void)sentEP;
          (void)sentTransID;

          // Action taken when confirmation is received.
          if ( sentStatus != ZSuccess )
          {
            // The data wasn't delivered -- Do something
          }
          break;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
          GenericApp_MessageMSGCB( MSGpkt );
          break;

        case ZDO_STATE_CHANGE:
          GenericApp_NwkState = (devStates_t)(MSGpkt->hdr.status);
          if ( (GenericApp_NwkState == DEV_ZB_COORD)
              || (GenericApp_NwkState == DEV_ROUTER)
              || (GenericApp_NwkState == DEV_END_DEVICE) )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lease the memory
      osal_msg_deallocate( (uint8 *)MSGpkt );

      // Next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GenericApp_TaskID );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Discard unknown events
  return 0;
}

/*********************************************************************
* Event Generation Functions
*/

/*********************************************************************
* @fn      GenericApp_ProcessZDOMsgs()
*
* @brief   Process response messages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增加串口回调函数  rxCB  用于控制继电器
*/
static void rxCB(uint8 port, uint8 event)
{
  uint8 uartbuf[3];
  HalUARTRead(0,uartbuf,3);
  AF_DataRequest( &GenericApp_DstAddr, &GenericApp_epDesc,
                 GENERICAPP_CLUSTERID,
                 3,
                 uartbuf,
                 &GenericApp_TransID,
                 AF_DISCV_ROUTE,AF_DEFAULT_RADIUS );
}

static void GenericApp_ProcessZDOMsgs( zdoIncomingMsg_t *inMsg )
{
  switch ( inMsg->clusterID )
  {
    case End_Device_Bind_rsp:
      if ( ZDO_ParseBindRsp( inMsg ) == ZSuccess )
      {
        // Light LED
        HalLedSet( HAL_LED_4, HAL_LED_MODE_ON );
      }
#if defined( BLINK_LEDS )
      else
      {
        // Flash LED to show failure
        HalLedSet ( HAL_LED_4, HAL_LED_MODE_FLASH );
      }
#endif
      break;

    case Match_Desc_rsp:
      {
        ZDO_ActiveEndpointRsp_t *pRsp = ZDO_ParseEPListRsp( inMsg );
        if ( pRsp )
        {
          if ( pRsp->status == ZSuccess && pRsp->cnt )
          {
            GenericApp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16Bit;
            GenericApp_DstAddr.addr.shortAddr = pRsp->nwkAddr;
            // Take the first endpoint, Can be changed to search through endpoints
            GenericApp_DstAddr.endPoint = pRsp->epList[0];

            // Light LED
            HalLedSet( HAL_LED_4, HAL_LED_MODE_ON );
          }
          osal_mem_free( pRsp );
        }
      }
      break;
  }
}

/*********************************************************************
* @fn      GenericApp_HandleKeys
*
* @brief   Handles all key events for this device.
*
* @param   shift - true if in shift/alt.
* @param   keys - bit field for key events. Valid entries:
*                 HAL_KEY_SW_4
*                 HAL_KEY_SW_3
*                 HAL_KEY_SW_2
*                 HAL_KEY_SW_1
*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GenericApp_HandleKeys( uint8 shift, uint8 keys )
{
  if ( keys & HAL_KEY_SW_1 )
    {
    }
    if ( keys & HAL_KEY_SW_2 )
    {
    }
    if ( keys & HAL_KEY_SW_3 )
    {
    }
    if ( keys & HAL_KEY_SW_4 )
    {
    }
}

/*********************************************************************
* LOCAL FUNCTIONS
*/

/*********************************************************************
* @fn      GenericApp_MessageMSGCB
*
* @brief   Data message processor callback.  This function processes
*          any incoming data - probably from other devices.  So, based
*          on cluster ID, perform the intended action.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GenericApp_MessageMSGCB( 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
{
char rcvdata[5];

  switch ( pkt->clusterId )
  {
    case GENERICAPP_CLUSTERID:

      if(pkt->cmd.Data[0] == 0x1A  & pkt->cmd.Data[1] == 0x60)
      {
        osal_memcpy(rcvdata, pkt->cmd.Data, 5);

              UartSendString(rcvdata,5);
              DelayMS(100);
      }

      break;

  }
}

/*********************************************************************
*/

/****************************************************************************
* 名    称: DelayMS()
* 功    能: 以毫秒为单位延时 16M时约为535,32M时要调整,系统时钟不修改默认为16M
* 入口参数: msec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elay10us(void) //10 us延时
{
   MicroWait(10);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ec)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ec--)
  {
    for(i=0;i<100;i++)
     Delay10us();
  }
}

void UartSendString(char *Data, int len)
{
    unsigned int i;
    for(i=0; i<len; i++)
    {
        U0DBUF = *Data++;
        while(UTX0IF == 0);
        UTX0IF = 0;

    }
}

char Serial_Rcv_Lenth=0;
unsigned char RxData[5] = {0};       //存储发送字符串
unsigned char RxBuf;
#pragma vector = URX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ISR(void)
{
    URX0IF = 0;       // 清中断标志
    RxBuf = U0DBUF;

    if(RxBuf==0x2A || Serial_Rcv_Lenth>0)
    {
      RxData[Serial_Rcv_Lenth] = RxBuf;
      Serial_Rcv_Lenth++;
    }
    if(Serial_Rcv_Lenth==5)
    {
      AF_DataRequest( &GenericApp_DstAddr, &GenericApp_epDesc,
                                   GENERICAPP_CLUSTERID,
                                       5,
                                       RxData,
                                       &GenericApp_Trans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HalLedSet( HAL_LED_1, HAL_LED_MODE_TOGGLE );
      Serial_Rcv_Lenth=0;
    }
}

终端代码:
#include "OSAL.h"
#include "AF.h"
#include "ZDApp.h"
#include "ZDObject.h"
#include "ZDProfile.h"

#include "GenericApp.h"
#include "DebugTrace.h"

#if !defined( WIN32 )
  #include "OnBoard.h"
#endif

/* HAL */
#include "hal_lcd.h"
#include "hal_led.h"
#include "hal_key.h"
#include "hal_uart.h"

#include "hal_adc.h"
#include "DHT11.h"

// This list should be filled with Application specific Cluster IDs.
const cId_t GenericApp_ClusterList[GENERICAPP_MAX_CLUSTERS] =
{
  GENERICAPP_CLUSTERID
};

const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GenericApp_SimpleDesc =
{
  GENERICAPP_ENDPOINT,              //  int Endpoint;
  GENERICAPP_PROFID,                //  uint16 AppProfId[2];
  GENERICAPP_DEVICEID,              //  uint16 AppDeviceId[2];
  GENERICAPP_DEVICE_VERSION,        //  int   AppDevVer:4;
  GENERICAPP_FLAGS,                 //  int   AppFlags:4;
  GENERICAPP_MAX_CLUSTERS,          //  byte  AppNumInClusters;
  (cId_t *)GenericApp_ClusterList,  //  byte *pAppInClusterList;
  GENERICAPP_MAX_CLUSTERS,          //  byte  AppNumInClusters;
  (cId_t *)GenericApp_ClusterList   //  byte *pAppInClusterList;
};

// This is the Endpoint/Interface description.  It is defined here, but
// filled-in in GenericApp_Init().  Another way to go would be to fill
// in the structure here and make it a "const" (in code space).  The
// way it's defined in this sample app it is define in RAM.
endPointDesc_t GenericApp_epDesc;

/*********************************************************************
* EXTERNAL VARIABLES
*/

/*********************************************************************
* EXTERNAL FUNCTIONS
*/

/*********************************************************************
* LOCAL VARIABLES
*/
byte GenericApp_TaskID;   // Task ID for internal task/event processing
                          // This variable will be received when
                          // GenericApp_Init() is called.
devStates_t GenericApp_NwkState;

byte GenericApp_TransID;  // This is the unique message ID (counter)

afAddrType_t GenericApp_DstAddr;

byte sensorID = 0x02;
byte str[4];
byte flag = 0;

uint8 SerialApp_Buf[20];
uint8 pm_h,pm_l;

/*********************************************************************
* LOCAL FUNCTIONS
*/
static void GenericApp_ProcessZDOMsgs( zdoIncomingMsg_t *inMsg );
static void GenericApp_HandleKeys( byte shift, byte keys );
static void GenericApp_MessageMSGCB( afIncomingMSGPacket_t *pckt );

void GenericApp_Send_pm25_Message( void );//我加的,温湿度无线发送函数
uint8 myApp_ReadGasLevel( void );//我加的,读取烟雾数值
static void rxCB(uint8 port, uint8 event);//声明串口回调函数

//添加:
#if defined( IAR_ARMCM3_LM )
static void GenericApp_ProcessRtosMessage( void );
#endif

/*********************************************************************
* @fn      GenericApp_Init
*
* @brief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for the Generic App Task.
*          This is called during initialization and should contain
*          any application specific initialization (ie. hardware
*          initialization/setup, table initialization, power up
*          notificaiton ... ).
*
* @param   task_id - the ID assigned by OSAL.  This ID should be
*                    used to send messages and set timers.
*
* @return  none
*/
void GenericApp_Init( uint8 task_id )
{
  GenericApp_TaskID = task_id;
  GenericApp_NwkState = DEV_INIT;
  GenericApp_TransID = 0;

  P1DIR |= 0xEC; //<-li P1DIR |= 0xE4;
  P1_2 = 1;
  P1_5 = 1;
  P1_6 = 1;
  P1_7 = 1;
  P1_2 = 0;
  P1_5 = 0;
  P1_6 = 0;
  P1_7 = 0;
  P1_3 = 0; //li继电器低电平
  HalLedSet( HAL_LED_1, HAL_LED_MODE_OFF );

    //下面六句是我加的,初始化串口的
          halUARTCfg_t uartConfig;//顶一个串口结构体
          uartConfig.configured             =TRUE;//串口配置为真
          uartConfig.baudRate               =HAL_UART_BR_9600;//波特率为115200
          uartConfig.flowControl            =FALSE;//流控制为假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rxCB;
          HalUARTOpen(HAL_UART_PORT_0,&uartConfig);// 打开串口0

  // Device hardware initialization can be added here or in main() (Zmain.c).
  // If the hardware is application specific - add it here.
  // If the hardware is other parts of the device add it in main().

  GenericApp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16Bit;//单播
  GenericApp_DstAddr.endPoint = GENERICAPP_ENDPOINT;
  GenericApp_DstAddr.addr.shortAddr = 0x0000;//向协调器单播的形式加入网络

  // Fill out the endpoint description.
  GenericApp_epDesc.endPoint = GENERICAPP_ENDPOINT;
  GenericApp_epDesc.task_id = &GenericApp_TaskID;
  GenericApp_epDesc.simpleDesc
            =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GenericApp_SimpleDesc;
  GenericApp_epDesc.latencyReq = noLatencyReqs;

  // Register the endpoint description with the AF
  afRegister( &GenericApp_epDesc );

  // Register for all key events - This app will handle all key events
  RegisterForKeys( GenericApp_TaskID );

  // Update the display
#if defined ( LCD_SUPPORTED )
  HalLcdWriteString( "GenericApp", HAL_LCD_LINE_1 );
#endif

  ZDO_RegisterForZDOMsg( GenericApp_TaskID, End_Device_Bind_rsp );
  ZDO_RegisterForZDOMsg( GenericApp_TaskID, Match_Desc_rsp );
}

/*********************************************************************
* @fn      GenericApp_ProcessEvent
*
* @brief   Generic Application Task event processor.  This function
*          is called to process all events for the task.  Events
*          include timers, messages and any other user defined events.
*
* @param   task_id  - The OSAL assigned task ID.
* @param   events - events to process.  This is a bit map and can
*                   contain more than one event.
*
* @return  none
*/
uint16 GenericApp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afIncomingMSGPacket_t *MSGpkt;
  afDataConfirm_t *afDataConfirm;

  // Data Confirmation message fields
  byte sentEP;
  ZStatus_t sentStatus;
  byte sentTransID;       // This should match the value sent
  (void)task_id;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GenericApp_TaskID );
    while ( MSGpkt )
    {
      switch ( MSGpkt->hdr.event )
      {
        case ZDO_CB_MSG:
          GenericApp_ProcessZDOMsgs( (zdoIncomingMsg_t *)MSGpkt );
          break;

        case KEY_CHANGE:
          GenericApp_HandleKeys( ((keyChange_t *)MSGpkt)->state, ((keyChange_t *)MSGpkt)->keys );
          break;

        case AF_DATA_CONFIRM_CMD:
          // This message is received as a confirmation of a data packet sent.
          // The status is of ZStatus_t type [defined in ZComDef.h]
          // The message fields are defined in AF.h
          afDataConfirm = (afDataConfirm_t *)MSGpkt;
          sentEP = afDataConfirm->endpoint;
          sentStatus = afDataConfirm->hdr.status;
          sentTransID = afDataConfirm->transID;
          (void)sentEP;
          (void)sentTransID;

          // Action taken when confirmation is received.
          if ( sentStatus != ZSuccess )
          {
            // The data wasn't delivered -- Do something
          }
          break;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
          GenericApp_MessageMSGCB( MSGpkt );
          break;

        case ZDO_STATE_CHANGE:
          GenericApp_NwkState = (devStates_t)(MSGpkt->hdr.status);
          P1_2 = 0;
          if ( (GenericApp_NwkState == DEV_ZB_COORD)
              || (GenericApp_NwkState == DEV_ROUTER)
              || (GenericApp_NwkState == DEV_END_DEVICE) )
          {
            // Start sending "the" message in a regular interval.
            osal_start_timerEx( GenericApp_TaskID,
                                GENERICAPP_SEND_MSG_EVT,
                                GENERICAPP_SEND_MSG_TIMEOUT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lease the memory
      osal_msg_deallocate( (uint8 *)MSGpkt );

      // Next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GenericApp_TaskID );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Send a message out - This event is generated by a timer
  //  (setup in GenericApp_Init()).
  if ( events & GENERICAPP_SEND_MSG_EVT )
  {
    //你只要在这里填写上,你想调用的函数,这个函数就会被周期性执行
    // Send "the" message
        GenericApp_Send_pm25_Message();

    // Setup to send message again
    osal_start_timerEx( GenericApp_TaskID,
                        GENERICAPP_SEND_MSG_EVT,
                        GENERICAPP_SEND_MSG_TIMEOUT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GENERICAPP_SEND_MSG_EVT);
  }

  // Discard unknown events
  return 0;
}

/*********************************************************************
* Event Generation Functions
*/

/*********************************************************************
* @fn      GenericApp_ProcessZDOMsgs()
*
* @brief   Process response messages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GenericApp_ProcessZDOMsgs( zdoIncomingMsg_t *inMsg )
{
  switch ( inMsg->clusterID )
  {
    case End_Device_Bind_rsp:
      if ( ZDO_ParseBindRsp( inMsg ) == ZSuccess )
      {
        // Light LED
        HalLedSet( HAL_LED_4, HAL_LED_MODE_ON );
      }
#if defined( BLINK_LEDS )
      else
      {
        // Flash LED to show failure
        HalLedSet ( HAL_LED_4, HAL_LED_MODE_FLASH );
      }
#endif
      break;

    case Match_Desc_rsp:
      {
        ZDO_ActiveEndpointRsp_t *pRsp = ZDO_ParseEPListRsp( inMsg );
        if ( pRsp )
        {
          if ( pRsp->status == ZSuccess && pRsp->cnt )
          {
            GenericApp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16Bit;
            GenericApp_DstAddr.addr.shortAddr = pRsp->nwkAddr;
            // Take the first endpoint, Can be changed to search through endpoints
            GenericApp_DstAddr.endPoint = pRsp->epList[0];

            // Light LED
            HalLedSet( HAL_LED_4, HAL_LED_MODE_ON );
          }
          osal_mem_free( pRsp );
        }
      }
      break;
  }
}

/*********************************************************************
* @fn      GenericApp_HandleKeys
*
* @brief   Handles all key events for this device.
*
* @param   shift - true if in shift/alt.
* @param   keys - bit field for key events. Valid entries:
*                 HAL_KEY_SW_4
*                 HAL_KEY_SW_3
*                 HAL_KEY_SW_2
*                 HAL_KEY_SW_1
*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GenericApp_HandleKeys( uint8 shift, uint8 keys )
{
    if ( keys & HAL_KEY_SW_1 )
    {
    }
    if ( keys & HAL_KEY_SW_2 )
    {
    }
    if ( keys & HAL_KEY_SW_3 )
    {
    }
    if ( keys & HAL_KEY_SW_4 )
    {
    }
}

/*********************************************************************
* LOCAL FUNCTIONS
*/

/*********************************************************************
* @fn      GenericApp_MessageMSGCB
*
* @brief   Data message processor callback.  This function processes
*          any incoming data - probably from other devices.  So, based
*          on cluster ID, perform the intended action.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uint8 buffer[3];
static void GenericApp_MessageMSGCB( 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
{
  uint8 BUFFER[1];  //对首位地址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校验,检查是否有效
  switch ( pkt->clusterId )
  {
    case GENERICAPP_CLUSTERID:
            osal_memcpy(BUFFER,pkt->cmd.Data,1);
            if(BUFFER[0]=='2')  //校验准确才开始提取数据,避免重复osal_memcpy覆盖原数据(方法来自ID:lkc8210)
            {
               osal_memcpy(buffer,pkt->cmd.Data,3);
            }
            if(buffer[0]=='2')
            {
              if((buffer[1]=='1') && (buffer[2]=='1'))
              {
              P1_3 = 1;
              }
              if((buffer[1]=='0') && (buffer[2]=='0'))
              {
              P1_3 = 0;
              }
            }

      break;
  }

}

static void GenericApp_Send_pm25_Message(void)
{
  byte PM_str[8];

  DHT11();             //获取温湿度
  PM_str[0] = 0x1A;//数据包头,表示是节点往上传数据
  PM_str[1] = 0x60;//数据是pm25数据
  PM_str[2] = 0x02;//模块ID号
  PM_str[3] = pm_h;//LO_UINT16( pm_h );
  PM_str[4] = pm_l;//HI_UINT16( pm_l );

  AF_DataRequest( &GenericApp_DstAddr, &GenericApp_epDesc,
                       GENERICAPP_CLUSTERID,
                       5,//发送的内容长度
                       PM_str,//要发送的温度字符
                       &GenericApp_Trans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

/*******************************************************************
串口囘調函數,一旦受到串口來的數據,會進入此函數進行處理
*******************************************************************/
static void rxCB(uint8 port, uint8 event)
{
    if ((event & (HAL_UART_RX_FULL | HAL_UART_RX_ABOUT_FULL | HAL_UART_RX_TIMEOUT)))
    {

        HalUARTRead(0, SerialApp_Buf, 9);
        for(uint8 i=0; i<15; i++)
        {
          if(SerialApp_Buf[0] == 0xff && SerialApp_Buf[1] == 0x18)
          {
            HalLedSet( HAL_LED_1, HAL_LED_MODE_TOGGLE );
            pm_h=SerialApp_Buf[3];
            pm_l=SerialApp_Buf[4];
          }
        }
    }
}

拜托了!

网友A(2021-07-19):
先去除不必要的程序,只保留通讯部分,调通通讯后,再加入其它部分!

网友B:
有没有人能看一下出问题的程序在哪一块,主要是不知道是哪一部分出的问题,知道了就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