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出现的显示问题

楼主(2021-07-18):
关于本实验 LCD1602显示时钟和温度
目前遇到的问题

正常下载程序之后显示界面:

当按下独立按键K1本该跳转时钟和温度界面
目前:

在上午,因为LCD的字符不大清晰,调节了

就出现了按下按钮变成图二的情况,而且出现未编码的字符。

源代码: alarm

谢谢大佬们的帮助!

楼主:
我发现了 程序问题 换了板子还是这样

网友A:
图1是对比度过深了,图2是初始化没完成

网友B:
该连接的线没有连!

网友C:
把LCD_Initjiemian();放到大while(1)之上LCD1602_Init();只需要用一次
想清屏可用以下命令:
LCD1602_WriteCom(0x01);
LCD1602的更新不要太快

还有要注意DS18B20的刷新频率不要太快,要大于1秒(>780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LCD_Initjiemian();放到大while(1)之上LCD1602_Init();只需要用一次
想清屏可用以下命令:
LCD1602_W ...

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连接的线没有连!

这块板子不用连线啊,就是有些模块是有固定的端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块板子不用连线啊,就是有些模块是有固定的端口

不用连线要插线端子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连线要插线端子干嘛。

可以接外设吧,像红外,如果是板子自带的模块的话,是有对应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