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 C语言结构体初始化报错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呢,用的KEIL5  C51版本

网友A(2021-07-19):
typedef struct
{
int a;
}sys_t;

sys _t  SYS_T;

网友B:
应给是编译器不支持这种初始化方式,选其他编译器看看?

网友C:
C语言中,变量没有.开头的

网友D:
C结构体的名字在上边啊,你这个结构体名字在11行sys_data,所以24行应为 extern struct sys_data sys_data_t;另外,11行也不对吧?不如一项一项赋值算了。

网友E:
现翻译一下出错提示信息。
再按照提示信息进行比对。
找出错误所在。
有时并不一定是你【错】,而是编译系统不认为你是【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C语言中,变量没有.开头的

你那是老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