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里while(1)最多可以运行多长时间的命令?

楼主(2021-07-18):
51单片机 里while(1)最多可以运行多长时间的命令?
我做个小玩具,里面有很多步骤,通过实验,程序并没有全部运行完,
就返回第一条,每次都是这样,一分钟时间都不到,但我的程序步骤太多,运行完也得5分钟样子,,
这是为什么?
有没有办法把我的程序全部运行完。用的是89C52单片机。

感觉这是单片机短板,比如做一个无序灯光闪烁类,比如坐一首歌曲指挥动作控制类,时间太长,代码太多,就完不成任务功能。。。

例子: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LED5=P2^4;

void delay_ms(uint n)//11.0592M的晶振 delay_ms(1000);//1000ms毫秒=1s秒
{
uint i,j;
for(i=n;i>0;i--)
{
for(j=114;j>0;j--);
}
}

void main()
{
while(1)
{

LED1=1;
delay_ms(1000);
LED1=0;

LED2=1;
delay_ms(1000);
LED2=0;

LED3=1;
delay_ms(1000);
LED3=0;

LED4=1;
delay_ms(1000);
LED4=0;

LED5=1;
delay_ms(1000);
LED5=0;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LED5=1;
delay_ms(2000);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LED5=0;

LED1=1;
LED2=1;

delay_ms(2000);
LED1=0;
LED2=0;

LED3=1;
LED4=1;
LED5=1;

delay_ms(2000);
LED3=0;
LED4=0;
LED5=0;

暂写这么多,
后面还有好几百条命令,
无序无规律,
全部运行完,
估计得5分钟样子
........
........

}
}

网友A:
按理说能烧录进去就可以运行完的,除非你的程序有问题。还有,如果实际的代码长延时也是像你的例子一样的话,就要改了,应该用定时器做个时间基准,用一个变量或者标记在这个基准上计数/延时

网友B:
主循环while(1)运行周期多长时间没有限制,“程序并没有全部运行完,就返回第一条,每次都是这样,一分钟时间都不到” 那是因为你程序写得太烂。单片机处理一条指令就几微秒。难道你有上千万条代码?单片机也装不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循环while(1)运行周期多长时间没有限制,“程序并没有全部运行完,就返回第一条,每次都是这样,一分钟时 ...

赞成!
程序写得太烂+单片机装不下

网友D:
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看门狗、复位引脚、复位软指令、电源等导致系统复位了,然后程序看起来像“程序并没有全部运行完,就返回第一条指令执行”了
还有,建议程序的延时不要写成这样。。。

网友E:
不用担心,可以运行几百年

网友F:
厉害一点的玩家已经不用delay去延时了。while(1)里面延时越多越浪费单片机资源。你这样的写法只是增加了代码行数。

网友G:
编程序是需要智商的。
架构程序远比写代码重要。
一看见【delay_ms(2000)】就知道程序很蠢,优化的空间很大。
另外:while(1)是没有运行时间限制的!!!

网友H:
没有限制的

网友I:
死循环,没有break不出来

网友J:
while不是看括号里面是否为真运行的吗,为1就欧克了啊,如果程序问题那就另说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死循环,没有break不出来

break出来之后呢? 去哪里,重新引导启动么?

网友L:
如要可以,会一直运行到地球毁灭。

网友M:
只要你不断电,一直都运行的

网友N:
while是死循环,出不来的,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程序,是不是哪个地方有bug

网友O:
你还是看下看门狗吧,理论来说,可以运行到mcu硬件损坏的

网友P:
这样的程序建议换成数组去执行

网友P:
一来容易修改 和 查看

网友P:
而来程序的可观性大大增强

网友Q:
while(1)是没有运行时间限制的

网友R:
while循环里面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应该程序跑飞或者是被中途打断,重启导致的,可以在线调试查找问题。

网友S:
楼主.说句真话,别不开心.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牛的代码了.
风凉话就不多说.目测楼主C语言明显最最基础都还没过关.真的应该重新学一个C语言再玩单片机.不然再玩下去,就是从入门到放弃地.要多看别人的例程.按你这个写法.一看就是人民币玩家.豪!!!
题外话:单片机本身资源就少,要形成了跟它抠资源的习惯.按字节计.能省一点算一点.偶尔用点DELAY(1000)不伤大雅,尽最大可能复用函数.....云云.....

网友T:
加几个变量,运行能快几亿倍!

网友U:
代码一看,比较整齐 赏心悦目  52 的资源不是很多  多检查一下程序吧 按你的说法程序的问题

网友V:
按理说是可以全部运行的,但while(1)里面的内容不要放太多

网友W:
编程思想的问题,单片机编程要学会“投机取巧”,不能死死板板的。
你这个程序是想编写流水灯之类的?你可以看看别人做的流水灯可以跑多久才一个循环?再去看看直接让单片机I/O驱动蜂鸣器播放音乐的程序,一首曲子有多长你也清楚,他们是怎么编写的?

网友X:
没有时间限制。估计是很新的新手啊,别气馁,一步步来,会发现编程中提高性能和可靠性的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