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如何定义OLED头文件?

楼主(2021-07-18):
不会定义OLED部分的头文件,求大佬教教小白

网友A:
可以不定义,直接编译,待出现出错信息时,再逐一解决。
在解决的过程中,你就知道【头文件】是咋回事了。

网友B:
网上随便找一个复杂一点的程序,照葫芦画瓢就行了

网友C:
用OLED搜坛子里的帖子,很多都有提供OLED头文件

网友D:
OLED部分的头文件,是随OLED的型号变的,可以找现成的也可以自己编。
其与STC89C52RC单片机的关系就是要编译后的文件能全部放到单片机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