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构建的时候出现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

楼主(2021-07-18):
麻烦问一下,编译通过,构建的时候提示这个
是SYSTEM.C这个文件太大了么?网上搜的办法都不能解决。我在怀疑是keil设置问题么?怎么查看代码有多大?
开发板的芯片是89c52。应该有8K512字节。
查了查移植的SDK说明占用的大小,感觉应该够用了啊。
我上网搜到了个信息,说如果程序中函数没被调用keil会把它定义为中断服务函数,然后都存放在DATA里的原因么?所以我找到那些SDK中没调用过的函数,然后把他们都注释掉就行了对么?

多谢几位兄弟,问题基本解决了。我这里总结下,让以后遇到的兄弟们看到。
1、首先KEIL必须要破解,不然只能编译2KB的程序。
2、确实要在图中那个位置选XDATA,因为KEIL默认编译的时候不选XDATA或者PDATA。那么程序里用到的变量只会存放在RAM的前128字节,肯定是不够用的。勾选后就会占用整个的512字节。(我查资料再结合我的理解的好像是这样,或许不对,但是应该出入不大)
3、附加一个,勾选XDATA后从逻辑上改变了变量存放的位置,所以调用不如原先快了(有些时候程序不能正常运行,我怀疑是读取速度慢了后变量还没更改完就执行了)。可以在定义变量的时候在关键字和变量名中间加上data或者idata来改变某个变量的存放位置来提高读取速度。(从汇编上可以看出调用的代码不同),但还是得注意

楼主:
试过了,不行的。

楼主:
对了,我看到你的图跟我的不一样。你是怎么导入的STC89C52RC这个芯片的?我们导入的方式不同所以不一样?你看我的这个界面箭头的两个选项都是空的没有内容。不能选。

楼主:
不显示是汉化包的原因。没问题了。但是确实用XDATA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显示是汉化包的原因。没问题了。但是确实用XDATA还是不行。

会出什么提示?

网友B:
还有个问题,要开看下你的keil有没有完全破解,我前段时间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最后重新破解就好了

网友C:
如果硬件用的是89C52,而程序代码长度的确超出的范围。
那么是必须设法优化程序,或换芯片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