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控制3-L298N直流电机方向速度 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21-07-18):
    此次实验将通过窗口输入来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并将输入的数值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本次实验的另一个目的便是了解L298芯片的工作原理和通过PWM控制电机转动的工作机理。
一、L298N简单介绍

   L298N是专用驱动集成电路,属于H桥集成电路,与L293D的差别是其输出电流增大,功率增强。其输出电流为2A,最高电流4A,最高工作电压50V,可以驱动感性负载,如大功率直流电机,步进电机,电磁阀等,特别是其输入端可以与单片机直接相联,从而很方便地受单片机控制。当驱动直流电机时,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并可以实现电机正转与反转,实现此功能只需改变输入端的逻辑电平。

   L298N芯片可以驱动两个二相电机,也可以驱动一个四相电机,输出电压最高可达50V,可以直接通过电源来调节输出电压;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提供信号;而且电路简单,使用比较方便。

  L298N可接受标准TTL逻辑电平信号VSS,VSS可接4.5~7V电压。4脚VS接电源电压,VS电压范围VIH为+2.5~46V。输出电流可达2A,可驱动电感性负载。1脚和15脚下管的发射极分别单独引出以便接入电流采样电阻,形成电流传感信号。L298可驱动2个电动机,OUT1,OUT2和OUT3,OUT4之间可分别接电动机,本实验装置我们选用驱动一台电动机。5,7,10,12脚接输入控制电平,控制电机的正反转。EnA,EnB接控制使能端,控制电机的停转。下图是L298N内部原理图。

  二、L298N中文资料汇总—L298N引脚图及功能

  LN298引脚图

  L298N逻辑功能表

  In3,In4的逻辑图与表1相同。由表1可知EnA为低电平时,输入电平对电机控制起作用,当EnA为高电平,输入电平为一高一低,电机正或反转。同为低电平电机停止,同为高电平电机刹停。

三、L298N中文资料汇总—L298N工作原理

  L298N控制器原理如下:

  图3是控制器原理图,由3个虚线框图组成。

  (1)虚线框图1控制电机正反转,U1A,U2A是比较器,VI来自炉体压强传感器的电压。当VI>VRBF1时,U1A输出高电平,U2A输出高电平经反相器变为低电平,电机正转。同理VI<VRBF1时,电机反转。电机正反转可控制抽气机抽出气体的流量,从而改变炉体压强。

  (2)虚线框图2中,U3A,U4A两个比较器组成双限比较器,当VB<VI<VA时输出低电平,当VI>VA,VI<VB时输出高电平。VA,VB是由炉体压强转感器转换电压的上下限,即反应炉体压强控制范围。根据工艺要求,我们可自行规定VA,VB的值,只要炉体压强在VA,VB所确定范围之间电机停转(注意VB<VRBF1<VA,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内,系统不稳定)。

  (3)虚线框图3是一个长延时电路。U5A是一个比较器,Rs1是采样电阻,VRBF2是电机过流电压。Rs1上电压大于VREF2,电机过流,U5A输出低电平。由上面可知,框图1控制电机正反转,框图2控制炉体压强的纹波大小。当炉体压强太小或太大时,电动机转到两端固定位置停止,根据直流电机稳态运行方:

  U=CeФN+RaIa

  其中:Ф为电机每极磁通量;

  Ce为电动势常数;

  N为电机转数;

  Ia为电枢电流;

  Ra电枢回路电阻。

  电机转数N为0,电机的电流急剧增加,时间过长将会使电机烧坏。但电机起动时,电机中线圈中的电流也急剧变大,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两种状态分开。长延时电路可把这两种状态区分出来。长延时电路工作原理:当Rs1过流U5A产生一个负脉冲经过微分后,脉冲触发555的2脚,电路置位,3脚输出高电平,由于放电端7脚开路,C1,R5及U6A组成积分器开始积分,电容C1上的充电电压线性上升,延时运放积分常数为100R5C1。当C1上充电电压,即6脚电压超过2/3VCC,555电路复位,输出低电平。电机启动时间一般小于0.8s,C1充电时间一般为0.8~1s。U5A输出电平与555的3脚输出电平经U7相或,如果U5A输出低电平大于C1充电时间,U7在C1充电后输出低电平由与门U8输入到L298N的6脚ENA端使电机停止。如果U5A的输出电平小于C1充电时间,6脚不动作电机的正常启动。长延时电路吸收电机启动过流电压波形,从而使电机正常启动。

  四、L298N中文资料汇总—L298N特性参数

   类型: 半桥

  输入类型:非反相

  输出数:4

  电流-输出/通道:2A

  电流-峰值输出:3A

  电源电压:4.5V~46V

  工作温度:-25°C~130°C

  安装类型:通孔

  封装/外壳:MulTIwatt-15(垂直,弯曲和错列引线)

  供应商设备封装:15-MulTIwatt

  包装:管件

  器件型号L298N

  制造商STMicroelectronics

  产品型号MotionMotorControl

  五、L298N中文资料汇总—L298N典型驱动电路

  L298N电机驱动模块性能特点:

  1:可实现电机正反转及调速。

  2:启动性能好,启动转矩大。

  3:工作电压可达到36V,4A。

  4:可同时驱动两台直流电机。

  5:适合应用于机器人设计及智能小车的设计。

  情况一:用L298N驱动两台直流减速电机的电路。引脚A,B可用于PWM控制。如果机器人项目只要求直行前进,则可将IN1,IN2和IN3,IN4两对引脚分别接高电平和低电平,仅用单片机的两个端口给出PWM信号控制使能端A,B即可实现直行、转弯、加减速等动作。

  情况二:用L298实现二相步进电机控制。将IN1,IN2和IN3,IN4两对引脚分别接入单片机的某个端口,输出连续的脉冲信号。信号频率决定了电机的转速。改变绕组脉冲信号的顺序即可实现正反转。

  模块说明:

  IN1-IN4逻辑输入:其中IN1、IN2控制电机M1;IN3、IN4控制电机M2。例如IN1输入高电平1,IN2输入低电平0,对应电机M1正转;IN1输入低电平0,IN2输入高电平1,对应电机M1反转,调速就是改变高电平的占空比。(如何改变占空比请学会百度)

  白色芯片:为TLP521-4光隔,作用是光电隔离,保护因电机启动停止瞬间产生的尖峰脉冲对主控制器的影响。

  RN1、RN2:上下拉电阻,不用多说;其中470为470欧电阻,5.6K为5600欧电阻。

  PWMA、PWMB:L298N使能端(高电平有效,常态下用跳线帽接于VCC),可通过这两个端口实现PWM调速(使用PWM调速时取下跳线帽),具体参考L298N芯片手册。

  VIN:电机供电电源接口,如果电机采用9V供电,那么电源正极接VIN,负极接GND即可。

  VCC:L298N芯片供电5V,此模块需要外接(最好取逻辑部分的电压供电)

  D1-D8:续流二极管-IN4007

  M1:电机1接口,没有正负之分,如果发现电机转向不对将电机两线调换即可。

  M2:同M1。

  L298N供电的5V如果是用另外电源供电的话,(即不是和单片机的电源共用),那么需要将单片机的GND和模块上的GND连接在一起,只有这样单片机上过来的逻辑信号才有个参考0点。此点非常重要,请大家注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include "uart.h"
sbit M1=P3^6;
sbit M2=P3^7;
bit fang=0;//0顺 1逆
bit sudu=0;//0慢 1快
//串口接收,0顺 1逆 2慢 3快
u8 i=0;
void delay(long k){while(k--);}
void main (void)
{
        u8 key=0;//按键状态
        UART1_init();
        UART1_Sends("Phuck u everyday");
        UART1_Send(0x0d);UART1_Send(0x0a);//回车、换行
        while(1)
        {
                if(key!=P1)//如果按下了按键
                {
                        key=P1;//获取最新的按键状态
                        SBUF=key;//发送
                }
                if(fang==0)
                {
                        if(sudu==0) {M1=0;M2=1;delay(1000);
                                                                         M1=0;M2=0;delay(500);}
                        if(sudu==1) {M1=0;M2=1;delay(10000);}//补充顺时针代码,含速度
                }
                else
                {
                        if(sudu==0) {M1=1;M2=0;delay(1000);
                                                                         M1=0;M2=0;delay(500);}
                        if(sudu==1) {M1=1;M2=0;delay(10000);}//补充逆时针代码,含速度
                }
        }
}

void UART_INT(void) interrupt 4
{
        if(RI)//串口输入引起的中断
        {
                P2=SBUF;//获取用户命令SBUF,并显示ASCII
                i=SBUF & 0x0F;
                switch(i)
                        {
                          case 0:fang=0;break;
                                case 1:fang=1;break;
                                case 2:sudu=0;break;
                                case 3:sudu=1;break;}
                        //请补充代码,根据命令修改fang、sudu
                RI=0;//清空中断
        }
        else TI=0;//串口输出引起的中断
}

仿真代码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