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车竞赛入门巡线代码分析-基于OV7620与STM32

楼主(2021-07-18):
经典的智能车入门基础代码(ov7620)
工程:IAR
单片机:stmf10x
使用人群:单片机初学者 智能车入门 智能车竞赛参与者
注意:体会智能车制作的软件入门思想 化为己用

下面是主函数
包括四个主要内容:
DataAnalyse(1) ----> 将图像二值化 单片机最后处理的就是黑点和白点
mygetLmr() --------> 横向扫描找出两条黑线的中点 即赛道的中线
SmoothMid() ------>  中线滤波 使其更平滑
Steer_control() SpeedControl(420)-->偏差传递 舵机与电机PID控制
int main(void)
{

     Init();
     delay_ms(300);
  while(1)
  {

     if(DataReadyFlag)
     {
      EXTI->IMR &=~(1<<5);  //屏蔽中断
      EXTI->IMR &=~(1<<6);  //屏蔽中断
      EXTI->PR |=(1<<5);  //清楚悬挂标记位;
      EXTI->PR |=(1<<6);  //清楚悬挂标记位;

      DataReadyFlag=0;   //将标志位清零

      DataAnalyse(1);  //处理图像,滤波,二值化
      mygetLmr();      //找到中线
      SmoothMid() ;    //平滑中线
      Steer_control(); //控制舵机
      SpeedControl(420);

    // send_pic();

      EXTI->IMR &=~(1<<5);  //屏蔽中断
      EXTI->IMR &=~(1<<6);  //屏蔽中断
      EXTI->IMR |=(1<<5);  //开中断

     }
  }
}

以下为中线处理函数
主要的思想就是单行点数查找 确定两侧黑白交接点位置 取两侧点中间值
但扫描方式有所不同
采用先向左找第一个点 再向右找第二个点 并扫描数行 形成中线
void mygetLmr()
{

        u8 i=0;
        u8 j=0;
              u8 pLeft,pRight ;
              u8 bFoundLeft = 0;
              u8 bFoundRight = 0;
      ///        unsigned char TripLen = 4;
        char bLeftEnd=0;
        char bRightEnd=0;
        char bMidEnd=0;

        BlackLineData[R-1]=LastFieldMid1;
        for (i=R-2;i>3&&bMidEnd!=1;i--)
        {

            //清零,以备下一行使用
              bFoundLeft=0;
              bFoundRight=0;

          //向左扫描  找到左边界,没有找到黑线,左边界值设为1

            for (pLeft=BlackLineData[i+1];pLeft>2;pLeft--)
            {
              if (*(Data+i*C+pLeft)==Black)
              {

                  bFoundLeft=1;
                  Left[i]=pLeft;
                  pLeft=1;

              }
            }
            if(bFoundLeft!=1) //若没有找到黑线,左边界值设为1

             Left[i]=1;

            //检测是否到了尽头

            //向右扫描,找到右边界,若没有找到黑线,有边界值设为C-1

            for (pRight=BlackLineData[i+1];pRight<C-2;pRight++)
            {
              if (*(Data+i*C+pRight)==Black)
              {
                bFoundRight=1;
                Right[i]=pRight;
                pRight=C;

              }
            }
            if (bFoundRight!=1)//若没有找到黑线,有边界值设为C-1

             Right[i]=C-1;

            //求左右边界的中点,求得中线值
            BlackLineData[i]=((Left[i]+Right[i]))/2;

            if ((BlackLineData[i]>C-4)||BlackLineData[i]<4)
            bMidEnd=1;

        }

        LastFieldMid1= BlackLineData[ R-5];
        LastFieldMid2=BlackLineData[ R-6];
}

进行平滑滤波原理较为简单 数组值循环平均即可 自行百度原理
void SmoothMid()
{
u8  i;
for (i=R-3;i>2;i--)
{
  if (Abs8(BlackLineData[i]-BlackLineData[i-1])>5&& Abs8(BlackLineData[i]-BlackLineData[i+1])>5 )
             BlackLineData[i]=(BlackLineData[i-1]+BlackLineData[i+1] )/2;
}
}

对于控制部分只是简单的实现PID让车动起来,对于真正参加比赛还需要学弟学妹们自己努力调试
void Steer_control(void)
{

  u8 kp,kd,ki;
  s16 steererr  = 0;
  Err=(BlackLineData[7]+BlackLineData[8]+BlackLineData[9]+BlackLineData[10]+BlackLineData[11])/5-45;

  //简单PID编写
  kp=2;   //P控制
  kd=0;   //D控制
  ki=0;   //I控制

  steererr  = kp*Err;
  Steerangle  = STRM-steererr;
  ////舵机限位,很重要,此代码不能删除
  if(Steerangle<=STRL) Steerangle=STRL;
  if(Steerangle>=STRR) Steerangle=STRR;

//设置PWM占空比,控制舵机
  SpeedControl(Steeran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