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块P6板组成的64X128点阵屏制作的比赛用倒计时器

楼主(2021-07-18):
用STC15F2K60S2单片机控制,带矩阵按键,大字显示倒计时,可实际用于比赛(为21日西门子逻辑控制比赛专做), 附所有项目代码,供参考

//LED屏控制程序   本程序驱动32*64LED彩色屏
//每一个单元屏传送2路数据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rkey.h"      //行列按键
#include "ledping.h"    //LED屏
#include "zk.h"

bit djs_F=0;              //倒计时标志
bit sec_F=0;              //秒标志
bit shun_F=0;             //闪烁标志
u8 timecount=0;           //时间计数
u8 data min,sec;

u8 data djs[4];                //倒计时数组

void Timer0Init(void)                //2ms@22.1184MHz晶振
{
        AUXR |= 0x80;                //?????1T??
        TMOD &= 0xF0;                //???????
        TL0 = 0x33;                //??????
        TH0 = 0x53;                //??????
        TF0 = 0;                //??TF0??
        TR0 = 1;                //???0????
}

void main()
{
        u8 data key,status;
  u16 m;
  Timer0Init();        //2ms定时初始始化
        SP=0xf0;
  while(1)
   {
                if (status==0)
                {
                 key=KeyScan();
                 if (key!=0)                   //判断是否有按键
                 {
//                                 T_keyF=0;
                                 switch(key)
               {
                      case 0x01: status=5;   break;
                case 0x02: status=6;   break;
                case 0x03: status=7;   break;
                case 0x04: status=8;   break;       //查询温度 DS18B20
                case 0x05: status=9;   break;
                case 0x06: status=10;   break;
                case 0x07: status=11;  break;
                case 0x08: status=12;  break;
                case 0x09: status=13;  break;       //90分钟倒计时
                case 0x0a: status=14;  break;       //倒计时开始
//                case 0x0b: status=15;  break;
//                case 0x0c: status=16;  break;
//                case 0x0d: status=17;  break;
//                case 0x0e: status=18;  break;
//                case 0x0f: status=19;  break;
//                case 0x10: status=20;  break;
                                 default: status=0;
               }
                                 key=0;                        //清空按键值
                         }
                 if (djs_F)
                 {
                         djsrun();                      //显示总时间
                         min=90;                        //分钟  (倒计时总时长)
                         sec=0;                         //秒
                 }
         }
                else
                        if (status==5)
                        {
                                dzdisp32(dz11,dz12,0);          //显示8个汉字
                                m++;
                                if (m>=500)
                                {
                                        m=0;
                                        status=6;
                                }
                        }
                else
                        if (status==6)
                        {
                                dzdisp32(dz21,dz22,0);
                                m++;
                                if (m>=500)
                                {
                                        m=0;
                                        status=7;
                                }
                        }
                else
                        if (status==7)
                        {
                                dzdisp32(dz31,dz32,1);
                                m++;
                                if (m>=200)
                                {
                                        m=0;
                                        status=8;
                                }
                        }
                else
                        if (status==8)
                        {
                                dzdisp32(dz41,dz42,2);
                                m++;
                                if (m>=200)
                                {
                                        m=0;
                                        status=9;
                                }
                        }
                else
                        if (status==9)
                        {
                                dzdisp32(dz51,dz52,1);
                                m++;
                                if (m>=200)
                                {
                                        m=0;
                                        status=5;
                                }
                        }

                else
                        if (status==13)               //90分钟倒计时
                        {
                                  djs_F=1;                  //倒计时功能设置
                                  xsinit();                 //显示内容初始化
                                        status=0;
                        }
                else
                        if (status==14)               //90分钟倒计时开始
                        {
                                 ET0=1;
                                 EA=1;
                                 status=15;
                        }
                else
                        if (status==15)               //倒计时
                        {
                                 if (sec_F)                 //秒标志
                                 {
                                         sec_F=0;                 //清除秒标志
                                         if (sec==0)
                                         {
                                                 if(min!=0)
                                                 {
                                                  sec=59;
                                                  min--;
                                                 }
                                                 if ((min==0)&&(sec==0))            //分钟和秒钟均走完
                                                 {EA=0;ET0=0;}
                                         }
                                         else
                                    sec--;
                                         djs[0]=min/10;
                                         djs[1]=min%10;
                                         djs[2]=sec/10;
                                         djs[3]=sec%10;
//                                         xsgx1();                  //更新显示缓冲区  1个缓冲区
                                         xsgx2();                    //更新显示缓冲区  2个缓冲区
                                 }
       djsrun();                     //倒计时运行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imecount++;
        if (timecount==250)               //500ms
        {
                timecount=0;
                shun_F=~shun_F;                 //闪烁标志求反
                if (!shun_F)
                {
                        sec_F=1;                      //产生1秒信号
                }
        }
}

网友A:
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是错区了

网友B:
看图就觉得比较异怪:
就不能把【数字】做窄一点,将【:】号插在中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就觉得比较异怪:
就不能把【数字】做窄一点,将【:】号插在中间吗?

时间紧,就没有去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