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显示 单片机AD8位TLC549传输的数据实验 仿真程序

楼主(2021-07-18):
     本实验通过上位机来显示来显示电压的变化,目的除了熟悉如何让数据传送到上位机进行显示之外还要了解TLC549芯片的引用,同时熟悉将数据处理的应用。
一、tlc549中文资料汇总-tlc549介绍

   TLC549是8位串行A/D转换器芯片,可与通用微处理器、控制器通过CLK、CS、DATAOUT三条口线进行串行接口。具有4MHz片内系统时钟和软、硬件控制电路,转换时间最长17μs,TLC549为40000次/s。总失调误差最大为±0.5LSB,典型功耗值为6mW。采用差分参考电压高阻输入,抗干扰,可按比例量程校准转换范围,VREF-接地,VREF+-VREF-≥1V,可用于较小信号的采样。

TLC549主要特征:
 ①8位分辨率A/D转换器,总不可调整误差≤±0.5LSB。

 ②采用三线串行方式与微处理器接口。
 ③片内提供4MHz内部系统时钟,并于操作控制用的外部I/OCLOCK相互独立。
 ④有片内采样保持电路,转换时间≤17us,包括存取与转换时间、转换速率达40000次/秒
 ⑤差分高阻抗基准电压输入,其范围是:1V≤差分基准电压≤Vcc+0.2V
 ⑥宽电源范围:3V~6.5V,低功耗,当片选信号/CS为低,芯片选中处于工作状态。
 二、tlc549中文资料汇总-tlc549引脚图及其功能

 1、TLC549的管脚图

 2、TLC549管脚功能
        REF+:正基准电压输入2.5V≤REF+≤Vcc+0.1。
        REF-:负基准电压输入端,-0.1V≤REF-≤2.5V。且要求:(REF+)-(REF-)≥1V。
        VCC:系统电源3V≤Vcc≤6V。
        GND:接地端。
        /CS:芯片选择输入端,要求输入高电平VIN≥2V,输入低电平VIN≤0.8V。
        DATAOUT:转换结果数据串行输出端,与TTL电平兼容,输出时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ANALOGIN:模拟信号输入端,0≤ANALOGIN≤Vcc,当ANALOGIN≥REF+电压时,转换结果为全“1”(0FFH),ANALOGIN≤REF-电压时,转换结果为全“0”(00H)。
        I/OCLOCK:外接输入/输出时钟输入端,同于同步芯片的输入输出操作,无需与芯片内部系统时钟同步。
 三、tlc549中文资料汇总-tlc549工作原理

   TLC549均有片内系统时钟,该时钟与I/OCLOCK是独立工作的,无须特殊的速度或相位匹配。其工作时序如图所示。
   当CS为高时,数据输出(DATAOUT)端处于高阻状态,此时I/OCLOCK不起作用。这种CS控制作用允许在同时使用多片TLC549时,共用I/OCLOCK,以减少多路(片)A/D并用时的I/O控制端口
一组通常的控制时序为:
   (1)将CS置低。内部电路在测得CS下降沿后,再等待两个内部时钟上升沿和一个下降沿后,然后确认这一变化,最后自动将前一次转换结果的最高位(D7)位输出到DATAOUT端上。
   (2)前四个I/OCLOCK周期的下降沿依次移出第2、3、4和第5个位(D6、D5、D4、D3),片上采样保持电路在第4个I/OCLOCK下降沿开始采样模拟输入。
   (3)接下来的3个I/OCLOCK周期的下降沿移出第6、7、8(D2、D1、D0)个转换位,
   (4)片上采样保持电路在第8个I/OCLOCK周期的下降沿将移出第6、7、8(D2、D1、D0)个转换位。保持功能将持续4个内部时钟周期,然后开始进行32个内部时钟周期的A/D转换。第8个I/OCLOCK后,CS必须为高,或I/OCLOCK保持低电平,这种状态需要维持36个内部系统时钟周期以等待保持和转换工作的完成。如果CS为低时I/OCLOCK上出现一个有效干扰脉冲,则微处理器/控制器将与器件的I/O时序失去同步;若CS为高时出现一次有效低电平,
   若要在特定的时刻采样模拟信号,应使第8个I/OCLOCK时钟的下降沿与该时刻对应,因为芯片虽在第4个I/OCLOCK时钟下降沿开始采样,却在第8个I/OCLOCK的下降沿开始保存。
 四、tlc549中文资料汇总-tlc549特性参数

TLC549的极限参数如下:
   ●电源电压:6.5V;
   ●输入,出电压范围:0.3V~VCC+0.3V;
   ●峰值输入电流(任一输入端):±10mA;
   ●总峰值输入电流(所有输入端):±30mA;
   ●工作温度:TLC549C:0℃~70℃
   TLC549I:-40℃~85℃
   TLC549M:-55℃~125℃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0--255
#define u16 unsigned int//0--65535
#include "uart.h"
#include "TLC549.h"
void delay(long i){while(i--);}

void main()
{
        u16 ad=0;
        float f1=0.0;
        UART1_init();
        UART1_sends("Phuck u everyday \r\n");
        while(1)
        {
                f1=AD_read()*19.5312+0.5;//采集到的0--255,对应0--5V
                ad=(u16)f1;//浮点数转为整数
    UART1_number(ad,1);//发送5位以内的数,0打印空格1打印回车
                delay(20000);
        }
}

仿真代码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