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两级RC低通滤波电路,能不能用一级代替

楼主(2021-07-19):
两级3.3K和0.1UF能 不能用一级6.6K和0.2UF 代替

网友A:
两级3.3K和0.1UF和一级6.6K和0.2UF滤波效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一级与两节是有区别的,但不一定影响到目标的达成。
大多情况下不滤也可以,软件上作分析处理也行。
总之需要结合你的设计目标即测试环境而定,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