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外部中断一直开启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21-07-19):
看到有人说外部中断最好在接近事件运行时再开启,退出事件后就关闭。
我想问外部中断一直开启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假如外部中断接的按钮,刚好有个外部干扰脉冲,刚好触发,那么单片机就认为是按钮按下了,此后进行中断事件,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不用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假如外部中断接的按钮,刚好有个外部干扰脉冲,刚好触发,那么单片机就认为是按钮按 ...

额,我一直常开没遇到啥问题,只是有人跟我说要用到才开,用完就关。所以我就来问问两者有什么区别,后者是在避免干扰或者是在节省资源。

网友C:
外部中断的主目的就是即时响应突发的事件
开开关关的如何"即时"
要开关应该是用到外部中断的附加功能,
如唤醒,在进入掉电模式前才打开中断,唤醒后关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我一直常开没遇到啥问题,只是有人跟我说要用到才开,用完就关。所以我就来问问两者有什么区别,后者 ...

都有吧

网友E:
举一个简单粗暴的例子,硬件复位,也是一个外部中断,如果你一直按着复位键,会是怎么样呢?

网友F:
只要逻辑上不影响系统的功能,怎么做都行。

网友G:
从实际应用来说呢只要功能没问题,怎么做都可以,不过我是觉得“外部中断最好在接近事件运行时再开启,退出事件后就关闭”这句话本身有问题,中断是用来处理突发事件,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往往是不可预测的,你不知道它何时会发生,所以需要用中断来监控,一但事件发生就触发中断立刻做处理。所以“接近时间运行时再开启”就和中断的本意相违背了,你都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了还需要用中断来检测吗?

网友H:
所谓外部中断,就是外面的中断
使用它的原因就是要它随时响应外部的信号的,所以,它的中断等级是最高的,而在单片机事件中,外部中断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
至于干扰什么的,外围电路解决就行了
如果是要用到再开,那用它干嘛,直接检测一个IO的电平不就得了
至于什么用完就关的,那是乱说的,不是说一定要长期开,或者用完就关,是要结合实际情况的
如果只是唤醒之类的功能,可以是唤醒之后就关闭,但掉电之前一定要打开,不然就没法唤醒
如果中断是按键,用完你关了,下回再按下这个按键就没用了,进不了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