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起火,如何杜绝啊?(两轮三轮)

楼主:
有没有针对的电池管理系统?按理说有,是不是因为价格原理,难以普及?

网友A(2021-07-19):
一分价钱一分货   电池和保护板都得用差不多的    都是国内打价格战搞的劣质电池  和便宜器件

网友B:
燃的应该是锂电池,现在的电池管理系统肯定是安全可靠的,问题是价格,好的充电系统和电池管理系统,价格应该是太高了,一些不了解锂电池的人,随意改装锂电,不按规矩使用,不燃才怪。

网友C:
学坦克加装自动灭火系统

网友D:
锂电池不用讨论,铅酸电池充电器参数及保护措施值得讨论一番.

网友D:
电流+时间控制,用51值得讨论

网友E:
另外咨询个焊工变光面罩的问题,
这个变光面罩,用光传感器检测到弧光,然后控制液晶玻璃变光(变的不透明),
那么这个检测过程是被动的,只有弧光产生之后才能触发,有时候而且不灵敏。

本人焊工,对此科技产品不是很满意,于是考虑到能否在焊把上集成一个传感器,
在焊工准备按气保焊焊枪开关送丝,或氩弧焊焊接时,提前产生一个信号控制面罩变光,
比如在焊把出装一个压力传感器,或其他方法。

这样是否可以实现,在弧光没有产生之前就触发变光,称之为主动变光。

手把处安装一个激光光源,之所以用激光,因为红外会被干扰,紫外不健康,白光干扰焊工工作

网友E:
这个看回答总结下,自动灭火,充电控制,运行控制。看起来结合在一起会更好。

网友F:
电动车起火主要发生在充电过程,所以在充电时要注意:1.检查电源以及电池是否有电动液,如果没有应及时补充后再充电;2.电池尽量避免在晚上充电,充电时间不能过长,一般不应超过8小时;3.避免将电动车的充电器放置在车垫、海绵等容易受热起火的地方;4.不要在电动车旁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网友G:
具体起火原因有下面几点:
1、线路老化。用久了路线很容易老化、短路,就很容易发生燃烧。建议用户最好在半年至一年时间,定期到维修点做检查。
2、电池短路。电池使用年限长了,内部线路容易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池安装不规范,长期使用摩擦容易导致短路发热引发燃烧。建议用户定期更换电池,不要选择劣质的电池。
3、充电器不匹配。建议不同品牌的电动车充电器不要混合,容易给电池带来损伤,埋下隐患。
4、过多充电。过多充电也是引发电动车自燃的主要原因。一般情电动车充八小时左右的电就能够了。
5、电压不稳定。冬天用电量大电压不稳,容易引发安全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