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控制电磁阀,有没有电路推荐

楼主(2021-07-19):
需要使用51单片机设计PWM输出电路,控制最大电流2A、16V比例电磁阀,请问有没有电路推荐

谢谢

网友A: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留个记号,等工程师傅回复。

网友B:
电路多种多样,遍地都是,很普通.三极管,场效应都可以

网友B:
参数选倍数4A45V即可

网友C:
那是比例阀吧。。不是电磁阀

网友D:
直接驱动舵机就ok了,用得上PWM吗?要不就用上步过电机吧。

网友D:
是步进电机键盘坏了个 j

网友E:
买一个16V,>2A的电源(建议:16V/5A),用PWM控制一个VMOS管,再加压到电磁阀上即可。

网友F:
电磁阀一般就两种状态开和关。不需要PWM去控制,IO口高低电平就可以。控制的电压远远高于系统的电压使用光耦继电器电路完全没问题。空间有限的话<=1.5A用三极管,>1.5<=3A的话使用mos管,>3A用继电器。

网友G:
搜    基于PWM技术的比例电磁阀的控制方法          里面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