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两个定时器一个工作在定时一个用来做波特率发生器

楼主(2021-07-19):
单片机两个定时器一个工作在定时一个用来做波特率发生器,不用波特率发生器时,定时的可以工作,当暂停定时器,波特率发生器工作后,通信结束,恢复定时器,但是定时器不工作了。

网友A:
很萌的问题,波特率发生器停止工作后,对方发信息来,你怎么办呢?
你让它一直工作好了,定时与做波特率的CLK并不矛盾。

网友B:
初学者容易走入误区,往往习惯把定时器里面的程序当成一个额外线程的思路来写程序。 往往这样做,会出现不可预知的错误。 有时程序大周期刚好跟定时器中断的周期迁就上了, 程序就正常的运行。 当主程序不断加新内容时, 两个周期错动了一些,程序就出问题了。

网友C:
可以定时器1做波特率发生器,波特率0拆成2个8bit定时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