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用过VGA或HDMI多路切换芯片的朋友,有什么芯片可以做吗?

楼主(2021-07-19):
如题: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将5路HDMI信号输入,通过按键或单片机io,选择其中的1路视频信号输出。请问有相关芯片吗?

网友A:
音视频转换做的人比较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视频转换做的人比较少吧

是的,想找现成的方案,但是不多。就只能自己做这部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