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光面罩实现主动变光的问题

楼主(2021-07-19):
变光面罩,电焊用的。
就是液晶变光玻璃,和一个光线传感器。
电弧弧光产生后,光线传感器检测到液晶玻璃就变光。

缺点是被动变光,在产生弧光后才变光,由于灵敏度问题,用起来不不舒适。

改进方法,在焊把集成一个传感器,比如压力传感器,当工人准备要按压气保焊,氩弧焊手把时,
检测到压力,就接通手把上的比如激光光源。面罩采用激光接收检测传感器。
这样实现主动变光。

好了,本人电焊工,不会电子,各位会的不妨试一试。

网友A:
好主意,可以采用快速变黑,缓慢变明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主意,可以采用快速变黑,缓慢变明的方式。

还可以再电路加一个延时,故意延迟数毫秒,比如气保焊,故意延迟数毫秒在接通送丝电机的电路,这样提高变光稳定性。

变光面罩,灵敏就意味着成本更好,这个方法,低成本就可以实现超过高灵敏的方法。

网友B:
是所有变光面罩都是这个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所有变光面罩都是这个原理吗

目前所有的变光面罩都是,你可以看看介绍就知道了。玻璃附近有一个光电传感器,传感器检测到电焊电弧,然后变光。

我说的这个方法,是焊把上装一个发光光源,焊把开关上加一个压力传感器,压力大过预定就触发光源。然后就实现了没产生弧光之前控制面罩变光。  而且增加一个延时电路,故意的在延时数毫秒在接通送丝电机电路,提高提前变光的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所有的变光面罩都是,你可以看看介绍就知道了。玻璃附近有一个光电传感器,传感器检测到电焊电弧,然 ...

哦 我没见过也没实际东西 你要是有兴趣 我可以帮你实现一下

网友C:
只要一根信号电缆的事何必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一根信号电缆的事何必那么复杂。

线不方便,不过如果用人体做导线,连接到面罩,也许可以。或者手指带个绝缘手指套,面罩线顺着衣服通道绝缘套外面。

这样和来实现,就不用那个激光光源了。如果不按压焊把开关时,手离开开关位置,那压力传感器都省了。

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不方便,不过如果用人体做导线,连接到面罩,也许可以。或者手指带个绝缘手指套,面罩线顺着衣服通道绝 ...

哈哈~懒人~~~插拔一下都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