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单片机IO口能输出5V电压么?

楼主(2021-07-19):
我用了LPC1114控制CD4052,CD4052需要4.5V以上的电压,LPC能输出5V么?我看了手册没看到。

网友A:
LPC1114的电源电压用的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1114的电源电压用的是多少呢?

用的3.3V

网友A:
你认为3.3V的系统能输出5V吗?最好输出220V,电饭锅、洗衣机都能用了。

网友B:
IO口电平转换

网友C:
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