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人体红外感应模块的感应距离在10M

楼主(2021-07-19):
想要实现人体红外感应模块的感应距离在10M,有没有相关经验的或者比较懂得,目前感应的在7M—8M左右,想要做成10M的距离好难。

网友A:
换传感器。

网友A:
重淘一个传感器比较现实。

网友B:
加个凸透镜?

网友C:
现在的手机都有长焦短焦

楼主:
已经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淘一个传感器比较现实。

用的是菲涅尔的D203S的探头作为人体感应

网友D:
此类人体感应距离随环境温度变化而变化,冬天感应距离比夏天要远很多,不知你现在是在什么环境温度下测得数据?换用大直径的菲涅尔透镜,适量调整放大倍数,过了会乱触发。

网友E:
人体感应开关里面一般有灵敏度调节电阻可以调节,实在不理想装高一点。人体感应开关可感应范围一般为3米以内(视牌子而定),使用寿命一般3年左右 聚焦红外线最好~~~~~~抗干扰能力强,很少误报!价格也便宜!就是安装的时候麻烦点~~~要把两点对好! 专用传感器探测到人体红外光谱的变化,开关自动接通负载,人不离开感应。不知你现在是在什么环境温度下测数据,不然雷达开关感应距离更远,角度广,无死区,能穿透玻璃,和薄木板,根据功率不同,可以穿透不同厚度的墙壁,不受环境、温度、灰尘等影响,在37度情况下,感应距离不会缩短。雷达开关是红外开关的理想更新换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