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10位TLC5615-SPI电机调速-输出三角锯齿正弦波源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1-07-19):
       本次实验实现了三角波、锯齿波、正弦波的转换。并且通过本次实验可以了解DA10位TLC5615芯片的运用。
  • 单5V电源工作;
  • 3线串行接口;
  • 上电时内部自动复位;
  • 10位DAC电路;
  • 推荐工作条件:负载电阻不得小于2KΩ
  • TLC时序电路图
       TLC5615周期取值方法(我这里一个周期采了512个点)
       用EXCEL公式 =INT(SIN( A2 *2 * 3.1415926)/512) * 512+0.5)
       TLC5615判断最高频率或最低频率
       KEIL5先设置系统时钟为12MHZ
       运行DEBUG,观察左侧SEC的差值
       用差值乘以采样的数值算出来的值是被测信号最低时刻的周期
       再把所设变量数值加到最大再次运行DUBUG得出来的是最高时刻的周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0--255
#define u16 unsigned int//0--665535

sbit DA_CLK=P3^5;
sbit DA_CS=P3^6;
sbit DA_DAT=P3^7;
u8 j=0,i=0;
u8 tab[]={           //此数组内的数据为,da输出对应电压值对应的数字量,0是0V,255是5V
135,145,158,167,176,188,199,209,218,226,234,240,245,249,252,254,254,253,251,247,243,237,230,222,213,204,193,182,170,158,
146,133,121,108,96,84,72,61,50,41,32,24,17,11,7,3,1,0,0,2,5,9,14,20,28,36,45,55,66,78,90,102,114,128
};
u16 da;
void delay16(u8 i){while(i--);}

void WriteDA(u16 dat)//写入0到482的数,控制输出电压0-4.71V
{
        u8 i;
        DA_CS=0;
        dat<<=2;//TLC5615的低2位无效
        for(i=0;i<12;i++)
        {
                DA_CLK=0;
                DA_DAT=(dat&0x0800)?1:0;
                DA_CLK=1;
                dat<<=1;
                DA_CLK=0;
        }
        DA_CS=1;
}

//void getSinTab(u8 point,u16 maxnum)
//{
//        float x;
//        float jiao;
//        jiao=360.000/point;
//        for(i=0;i<point;i++)
//{
//        x=jiao*i; //得到角度值
//        x=x*(3.14/180); //角度转弧度  弧度=角度*(π/180)
//        tab[i]=(maxnum/2)*sin(x)+(maxnum/2); // tab[i] 为得到的正弦波数据,用于送给DA输出。
//}
//}
void main()
{
        EA=1;
        IT0=1;
  EX0=1;
//  getSinTab(64,1024);
        while(1)
        {
                if(j==0)
                        {WriteDA(da++);
                                if(da>482)da=0;//Vout=2*5V*da/1024。实际输出最大为4.6V到4.7V
                                delay16(1000);}
                if(j==2)
                        {
                                u16 k;
                                for(k=0;k<64;k++)
                                        {
//                   tab[k]<<=6;
                                                WriteDA(tab[k]);
                                        }
                        }
                if(j==1)
                        {
                                        u16 up;
                                        for(up=0;up<200;up++)
                                                {
                                                        WriteDA(up);
                                                }
                                        for(up=200;up>0;up--)
                                                {
                                                        WriteDA(up);
                                                }
                        }
        }
}

void INT() interrupt 0
{
        if(j<=1) j++;
        else j=0;
}
//TLC5615最大输出电压为VDD-0.4V。5V的逻辑电平最大输入电压为4.6V,参考电压Vref输入必须在0~2.3V范围之内
//SPI最大传输速度为1.21MHz,DA转换时间12.5us,故一次写入数据(CS引脚从低电平至高电平跳跃)后须延时15us左右才可第二次刷入数据

网友A:
用Proteus8.8才能打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