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我的程序是好用的,为什么一下载到电路板里就显示一些乱码

楼主(2021-07-19):
我的程序是好用的,为什么一下载到电路板里就显示一些乱码,而且有的时候还下不进去。电路板我的师兄说是好用,但是到了我这里就不好使,

网友A:
你说你是好的,证明一下。
师兄说他是好的,也证明一下。
之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首先不排除电路有问题,其次你怎么确定你的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C:
乱码?  是乱在线序上,还是乱在传输延迟上,还是乱在传输干扰上。  亦或者是你看花眼了

网友D:
好歹把程序发出来,让我们看看才能知道啥问题呀,

网友E:
或许程序和电路板都没问题  它们的引脚定义和输出电压匹配不?写个最简单的试试 显示数字 字符之类试试  慢慢找问题

网友F:
烧录不进去可能是因为型号不匹配,在烧录软件勾选型号的地方要和芯片型号一致

网友G:
话说你说乱码的时候我一脸懵逼啊,你这是什么东西乱码了?是显示的?下载软件?

网友H:
是串口乱码,还是其他的什么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