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片元件是什么元件呀?丝印是T050

楼主(2021-07-19):
     今天看到一个贴片元件我焊一来一测电阻才1欧姆多,贴片上的丝印是T050这种元件怎么表示数值大小,查百度时还看到一个元件写着R050这个T和R各表示什么意思呀请老师指教一下

网友A:
有没有图啊

网友B:
0.5A 24V 贴片自恢复保险丝  丝印T050

网友C:
R一般是电阻,050可能是0.5欧姆

网友D:
T050我记得是自恢复保险丝,是不是扁扁的长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A 24V 贴片自恢复保险丝  丝印T050

多谢老师指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A 24V 贴片自恢复保险丝  丝印T050

多谢老师指教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T050我记得是自恢复保险丝,是不是扁扁的长方形。

是的,贴片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