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c卡格式化,如何恢复!

楼主(2021-07-19):
(无正文)

网友A:
1. 找到同型号MMC Image.
2. 下载处理软件
3. 用处理软件将新镜像写入
4. 装载到CPU后 格式化一下
5. OK or not 看运气了 不一定保证都能恢复!

网友B:
要看你是快速格式化的钩有没有打上了,如果是快速格式化的话是可以恢复的,可以找找“EasyRecovery Pro”,或者打开:http://xiazai.zol.com.cn/detail/43/425104.shtml 网站下载恢复试试,只要后面没有写入数据,只是快速格式化的话基本可以恢复的
恢复硬盘的软件就可以,EasyRecovery、finaldata一类,或者下载一个和你所使用的卡型号一样的镜像文件,然后用写卡工具把镜像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的格式化都是快速的只写目录表,如果格式化后没有其他操作一般可绝大部分恢复文件,下载专用软件就可以自己操作,如果是没基础就花钱恢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