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21-07-19):
L298接12V的端口给5V的电源,4个IN接单片机的P0端4个口,接两个直流电机两个输出端只有零点几V,有时候电机不动,有时候转的快,有时候转的慢还抖动,有没有大佬能解释一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A:
L298N使用的一般情况是ENA或ENB输入PWM对系统进行控制。但当负载为感性负载时,如果出现输入电源被拉低的情况,则要改变使用IN1输入PWM,IN2置0,ENA置1。这样才能在关断时,感性负载有释放能量的回路。

网友B:
确定你的程序是否稳定pwm输出

网友C:
由于电源的不稳定,电机负载的不稳定,电机转速不稳定很正常,要转速稳定要加速度反馈控制。

网友D:
你把那个12V的电源接上,驱动就够了

网友E(2021-08-27):
模块输入电压是不是不稳定,最后还有单片机输出的PWM是否正确

网友F:
P0端有没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G:
正好是之前做过类似的你可以参考下, 我记录的一些信息在这里
https://www.cnblogs.com/milton/p/15083114.html
https://www.cnblogs.com/milton/p/15087381.html

建议:
1. 最好把电机型号说一下, 不同类型的电机, 特性不一样, 输入电压如果接近电机上限的, 可以降一些
2. 检查一下PWM频率是多少, 如果超过100的, 降到100以内

大部分直流有刷电机, 对起步电压和时间是有要求的, 如果你的PWM频率太高, 在占空比较小的时候, 电机一点反应都没有, 体现出来就是电机在抖但是不动, 而能动的占空比区间很小.

网友H:
可能是电机驱动的电源不够大,所以电压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