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基于RTK双天线定位定向数据、IMU和方向盘角度的前轮角度估算

楼主(2021-07-19):
在符合阿克曼角转向模型的四轮汽车中,基于RTK定位、车身IMU和方向盘角度对前轮角度进行估算。

要求:
1、估算的角度精度要求达到正负0.5度;
2、液压助力转向,方向盘有未知的自由行程
3、方向盘零位未知,不存在事前标定;
4、前轮不装任何传感器(霍尔、Gyro)。

条件:
1、RTK频率10HZ,固定解状态,双天线
2、IMU型号20680,水平放置,X轴朝车头方向,Y轴朝车辆右侧,Z轴朝下。
3、车辆行驶速度0.5-5.0米/秒

网友A:
这个项目研发费计划是多少?

网友B:
这个项目可大可小,如果不考虑意外,不过是rtk循迹小车而已,通过RTK位置对比地图,计算下一步行驶方向,舵机带动方向盘转向(要是我就不用液压助力转向,直接上电动助力转向)的同时用IM计算转向角度是否达到就回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项目研发费计划是多少?

10-1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