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控制LED显示二进制

楼主(2021-07-19):
#include <REGX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LEDNum=0;
        while(1)
        {
                if(P3_1==0)                        //如果K1按键按下
                {
                        Delay(20);                //延时消抖
                        while(P3_1==0);        //松手检测
                        Delay(20);                //延时消抖

                        LEDNum++;                //变量自增
                        P2=~LEDNum;                //变量取反输出给LED
                }
        }
}

网友A:
我的单片机定义的d1-d8 是从左到右,我想让二进制显示亮的灯从右往左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