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小车程序

楼主(2021-07-19):
主控是STC89C52
电机驱动用的是L9110(也可以选择L298N)
蓝牙用的是BT05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int
//#define uchar char
sbit leftA=P0^0;
sbit leftB=P0^1;
sbit rightA=P0^3;
sbit rightB=P0^2;
sbit beef=P1^0;
int a;
void init();
void delay(int z);
void go_straight_on();
void left();
void right();
void stop();
void tui();
void BEEF();
void main()
{
init();
while(!RI);
RI=0;
a=SBUF;
while(1)
  {

  if(RI==0){

        switch(a)
        {
          case 0xf1:
                go_straight_on();
                /*if(RI==1){
                RI=0;
                a=SBUF;
       }*/
                break;
           case 0xf2:
                        tui();
                break;
       case 0xf3:
          left();
                break;
       case 0xf4:
                right();
                break;
                case 0xf5:
                        BEEF();
                break;
         }
        }
        else
        {
                RI=0;
                a=SBUF;
     }
  }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
void delay(int z)
{
        int x;
        int y;

        for(x=10;x>0;x--)
                for(y=z;y>0;y--);
}
void go_straight_on()
{
        leftA=1;
        leftB=0;
        delay(8);
        leftA=1;
        leftB=1;
        delay(2);
    rightA=1;
        rightB=0;
        delay(8);
        rightA=1;
        rightB=1;
        delay(2);
}
void left()
{
    leftA=0;
        leftB=1;
        delay(6);
        leftA=1;
        leftB=1;
        delay(4);
    rightA=1;
        rightB=0;
        delay(6);
        rightA=1;
        rightB=1;
        delay(4);
}
void right()
{
    leftA=1;
        leftB=0;
        delay(6);
        leftA=1;
        leftB=1;
        delay(4);
    rightA=0;
        rightB=1;
        delay(6);
        rightA=1;
        rightB=1;
        delay(4);
}
void stop()
{
        leftA=1;
        leftB=1;
        rightA=1;
        rightB=1;
}
void tui()
{
    leftA=0;
        leftB=1;
        delay(8);
        leftA=1;
        leftB=1;
        delay(2);
    rightA=0;
        rightB=1;
        delay(8);
        rightA=1;
        rightB=1;
        delay(2);
}
void BEEF()
{
        beef=0;
}

以上代码的的Keil工程:

网友A(2021-09-23):
没有对程序进行功能注解,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