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智能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器Proteus仿真设计 注释很详细

楼主(2021-07-19):
1. 设计一个智能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器。
2.用单片机控制控制LED红、黄、绿指示灯,模拟指示十字路口通行状态。
3.控制东西、南北方向的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
4.东西向通行时间为80s,南北向通行时间为60s,缓冲时间为3s。
5.东西方向红灯时间=南北方向绿灯时间+黄灯缓冲时间,反之亦然。
6.鼓励新创意,增加新功能。
第二章 系统设计方案2.1设计思路
1.采用AT89S52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及外围控制芯片,设计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器的硬件电路。
2.采用AT89S52单片机汇编语言,完成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器的软件编程。
3.采用LED显示和中断定时电路,利用定时器T0产生每10ms一次的中断,每100次中断为1s。对两个方向分别显示红、绿、黄灯,以及相应的剩余时间(倒计时)。
4.用独立式按键实现特殊车辆(消防车、救护车、警车)通行的控制功能。
5.设置闯红灯报警功能
2.2方案设计
利用AT89S52单片机完成交通信号灯控制器的设计,该交通信号灯控制器由一条主干道和一条支干道汇合成十字路口,在每个入口处设置红、绿、黄三色信号灯,数码管显示剩余时间
。红灯亮禁止通行,绿灯亮允许通行,黄灯亮则给行驶中的车辆有时间停在禁行线外。用红、绿、黄发光二极管作信号灯,8个共阴极数码管显示剩余时间,

;***********************************************
;***********************************************
;*********内存、IO口分配************************
SHANSHUO        EQU        20H                ;闪烁标志
JISHU1        EQU        30H                ;计数变量
JISHU2        EQU        31H
TIME_0        EQU        32H                ;中断变量
TIME_1        EQU        33H                ;
SHUCHU        EQU        P0                ;数码管段输出
G_1                BIT        P1.0                ;定义LED
Y_1                BIT        P1.1
R_1                BIT        P1.2
G_2                BIT        P1.3
Y_2                BIT        P1.4
R_2                BIT        P1.5
WEI1                BIT        P2.0                ;数码管片选
WEI2                BIT        P2.1
WEI3                BIT        P2.2
WEI4                BIT        P2.3

K1       BIT   P3.0      ;紧急按键

;********************************************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0BH                         ;定时器0中断入口
        LJMP        T0_0
        ORG        0030H
START:
        MOV        P1,#0                         ;LED高电平有效,清零
        MOV        P2,#0                         ;数码管片选高电平有效,清零
        CLR        SHANSHUO                 ;闪烁标志清零
        CLR        JISHU1                 ;计数变量清零
        CLR        JISHU2                 ;
        CLR        TIME_0                 ;中断变量清零
        CLR         TIME_1                 ;
        MOV        TMOD,#01H                 ;定时器0方式1
        MOV        TH0,#3CH                 ;装初值,50MS
        MOV        TL0,#0B0H                 ;
        SETB        EA                         ;开总中断
        SETB        ET0                         ;开定时器中断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状态1*************************
ZT1:
        MOV        P1,#0                         ;LED清零
        MOV        JISHU1,#83                 ;计数装初值
        MOV        JISHU2,#80                 ;
        MOV        R6,JISHU1                 ;
        MOV        R7,JISHU2                 ;
        SETB        G_1                         ;东西绿灯亮
        SETB        R_2                         ;南北红灯亮
AA:        CALL        DISPLAY                 ;显示
        MOV        A,R7                         ;
        CJNE        A,#0,AA                 ;判断时间是否已到
;*************状态2***************************
ZT2:
        MOV        P1,#0                           ;LED清零
        MOV        JISHU1,#3                 ;计数器重装初值
        MOV        JISHU2,#3                 ;
        MOV        R6,JISHU1                 ;
        MOV        R7,JISHU2                 ;
        SETB        Y_1                         ;东西黄灯点亮
        SETB        R_2                         ;南北红灯继续亮
BB:        JNB        SHANSHUO,CC                 ;判断闪烁标志位
        SETB        Y_1                         ;是一则点亮黄灯
        AJMP        QW                         ;跳到显示
CC:        CLR        Y_1                         ;是零则熄灭黄灯,达到闪烁的效果
QW:        CALL        DISPLAY                 ;显示
        MOV        A,R6                         ;
        CJNE        A,#0,BB                 ;判断是否到了三秒
        CLR        SHANSHUO                 ;清闪烁
;*************状态3***************************
ZT3:
        MOV        P1,#0                         ;LED清零
        MOV        JISHU1,#60                 ;计数器重新装初值
        MOV        JISHU2,#63                 ;
        MOV        R6,JISHU1                 ;
        MOV        R7,JISHU2                 ;
        SETB        R_1                         ;东西红灯点亮
        SETB        G_2                         ;南北绿灯点亮
EE:        CALL        DISPLAY                 ;显示
        MOV        A,R6                         ;
        CJNE        A,#0,EE                  ;判断时间是否到了
;*************状态4***************************
ZT4:
        MOV        P1,#0                         ;LED清零
        MOV        JISHU1,#3                 ;计数器重新装初值
        MOV        JISHU2,#3                 ;
        MOV        R6,JISHU1                 ;
        MOV        R7,JISHU2                 ;
        SETB        R_1                         ;东西红灯点亮
        SETB        Y_2                         ;南北黄灯点亮
FF:        JNB        SHANSHUO,QR                 ;判断闪烁位是1/0
        SETB        Y_2                         ;1则点亮黄灯
        SJMP        QE                         ;显示
QR:        CLR        Y_2                         ;0则熄灭黄灯
QE:        CALL        DISPLAY                 ;显示
        MOV        A,R6                         ;
        CJNE        A,#0,FF                 ;判断时间到没
        CLR        SHANSHUO                 ;闪烁清零
        LJMP        START                         ;跳 循环
;**************中断子程序*********************
T0_0:
        CLR        EA                         ;关总中断
        MOV        TH0,#3CH                 ;重新装初值
        MOV        TL0,#0B0H                 ;
        INC        TIME_0                 ;定时器变量加1
        INC        TIME_1                 ;
        MOV        A,TIME_0                 ;
        CJNE        A,#0AH,NEXT                 ;判断是否到了500MS
        MOV        TIME_0,#0                 ;到则清变量
        CPL        SHANSHUO                 ;给闪烁位取反
        JB  K1,NEXT                  ; 按键K1处理,紧急处理
        MOV   A,P1                        ;读取当前LED显示
        MOV        P1,#0                         ;LED清零
        MOV   P0,#0                        ;P0口输出0
        MOV   P2,#0     ;P2口输出0,不显示
        SETB  R_1                        ;点亮红色指示灯
        SETB  R_2                ;点亮红色指示灯
        JNB  K1,$                ;等待按键松开
        MOV  P1,A        ;P1口LED还原
NEXT:        MOV        A,TIME_1                 ;
        CJNE        A,#20,QUIT                 ;判断是否到了1S,没到则退出
        MOV        TIME_1,#0                 ;到则清变量
        DEC        R7                         ;寄存器自减一
        DEC        R6                         ;寄存器自减一
QUIT:        SETB        EA                         ;开总中断
        RETI                                 ;中断返回
;**************显示子程序*********************
DISPLAY:
        PUSH        ACC                         ;进堆栈
        MOV        A,R7                         ;装载东西方向显示缓存值到寄存器A
        MOV        B,#0AH                 ;寄存器B装载10
        DIV        AB                         ;进制转换
        MOV        DPTR,#TAB                 ;十位
        MOVC        A,@A+DPTR                 ;查表,获得东西方向10位上的显示段码
        MOV        SHUCHU,A                 ;        显示段码输出到显示端口
        SETB        WEI1                         ; 10位的数码管位选信号设置为1,点亮数码管
        CALL        DELAY1MS                 ; 延时1ms
        CLR        WEI1                         ; 10位的数码管位选信号设置为0,熄灭数码管
        MOV        A,B                         ;个位
        MOV        DPTR,#TAB                 ;查表,获得东西方向个位上的显示段码
        MOVC        A,@A+DPTR                 ;
        MOV        SHUCHU,A                 ;显示段码输出到显示端口
        SETB        WEI2                         ;个位的数码管位选信号设置为1,点亮数码管
        CALL        DELAY1MS                 ;延时1ms
        CLR        WEI2                         ;个位的数码管位选信号设置为0,熄灭数码管

        MOV        A,R6                         ;装载东西方向显示缓存值到寄存器A
        MOV        B,#0AH                 ;寄存器B装载10
        DIV        AB                         ;进制转换
        MOV        DPTR,#TAB                 ;十位
        MOVC        A,@A+DPTR                 ;查表,获得南北方向10位上的显示段码
        MOV        SHUCHU,A                 ;显示段码输出到显示端口
        SETB        WEI3                         ;10位的数码管位选信号设置为1,点亮数码管
        CALL        DELAY1MS                 ;延时1ms
        CLR        WEI3                         ;10位的数码管位选信号设置为0,熄灭数码管
        MOV        A,B                         ;个位
        MOV        DPTR,#TAB                 ;查表,获得东西方向个位上的显示段码
        MOVC        A,@A+DPTR                 ;
        MOV        SHUCHU,A                 ;显示段码输出到显示端口
        SETB        WEI4                         ;个位的数码管位选信号设置为1,点亮数码管
        CALL        DELAY1MS                 ;延时1ms
        CLR        WEI4                         ;个位的数码管位选信号设置为0,熄灭数码管
        POP        ACC                         ;退出堆栈
        RET                                 ;返回
;**************** 延时 ***********************
DELAY1MS:        ;延时1ms子函数
        MOV R1,#01H
      MOV R2,#0FFH
DD:   DJNZ R2,DD
      DJNZ R1,DD
      RET
;****************共阳数码管字符表******************************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END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下载下来没有工程仿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