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HT11大棚蓝牙温湿度控制程序原理图PCB 下位机资料

楼主(2021-07-20):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代码流程图:

元件清单
名称    编号    规格    数量    单位    备注
电源插口    USB-A    USB-A    1    个    电源供电
电解电容    C1    470uf/16V    1    个    5v电源滤波
瓷片电容    C2    0.1uf    1    个    5v电源滤波
瓷片电容    C3 C4    22P    2    个    晶振电容
电解电容    C5    10uf/16V    1    个    单片机复位电容
电阻    R1    10K 1/4W     1    个    单片机复位电阻
电阻    R2 R3 R4    1K 1/4W     3    个    发光二极管限流电阻
晶振    Y1    11.0529M    1    个
单片机    IC1    AT89C52    1    片    单片机可先AT89C51、AT89C52、AT89S51、AT89S52、STC89C52RC
4脚集成电路座    DIP40    DIP40    1    个    单片机座子
发光二极管    LED1 LED2    φ5    3    个    红
蓝牙模块        HC-05    1    块    HC-05  HC-06都可以
按键开关    K1    SW-0606    3    个
PCB板            1    块    90*120洞洞板或根据PCB图制作
温度湿传感器    DHT11    DHT11    1    只
细导线            若干
焊锡            若干
下载程序的工具                    请自己根据实际情况配备(单片机不同,工具不同)
供电线        USB-A    1    根    双头均为USB-A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dio.h>
extern unsigned char  F16T,F16RH;                //温湿度数据
unsigned char Rx_buf[4],Rxnum=0,temp,rh;
sbit LED1=P2^0;                                                //投停自动按键
sbit LED2=P2^3;                                                //加温启启指示灯(如果要实现控制,可在这个端口加装上楼层电器模块)
sbit LED3=P2^6;                                                //加湿启启指示灯(如果要实现控制,可在这个端口加装上楼层电器模块)
sbit k1=P1^4;                                                //投停自动按键
sbit k2=P1^5;                                                //加温启停按键
sbit k3=P1^6;                                                //加湿启停按键
sbit bit11=P1^0;                                        //DHT11传感器数据端
unsigned char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nsigned char F16T,F16RH,n;// read 8 bits onice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n 毫秒延时
{
        unsigned char j;
        while(n--)
        {
                for(j=0;j<125;j++);
        }
    if(k1==0)                          //自动、手动切换按键按下判断处理
        {
            while(k1==0);          //再次判断按下否,当放开按键时
                if(LED1==1)                  //判断自动按停情况:1为手动 0为自动
                LED1=0;                          //切换为自动开
                else LED1=1;          //切换为自动关
        }
        if(LED1==1)                          //自动、手动判断 1为手动 0为自动
        {
            if(k2==0)                  //加热启停切换按键按下判断处理
                {
                    while(k2==0); //再次判断按下否
                        if(LED2==1)          //如果之前是 1为停止(加热关) 0为加热(加热开)
                        LED2=0;                  //则切换为加热状态(加热开)
                        else LED2=1;  //否则切换为停止加热状态(加热关)
                }
                if(k3==0)                  //加湿启停切换按键按下判断处理
                {
                    while(k3==0); //再次判断按下否
                        if(LED3==1)          //如果之前是 1为停止(加湿关) 0为加湿(加湿开)
                        LED3=0;                  //则切换为加湿状态(加湿开)
                        else LED3=1;  //否则切换为停止加湿状态(加湿关)
                }
        }
        else                                   //自动状态
        {
                  if(F16T>temp)          //温度大于设定值时
                {
                    LED2=1;                  //停止加热(加热关)
                }
                else LED2=0;          //温度低于设定值时,开始加热(加热开)
                if(F16RH>rh)          //湿度大于设定值时
                {
                   LED3=1;                  //停止加热(加热关)
                }
                else LED3=0;          //湿度低于设定值时,开始加湿(加湿开)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n=n/2;
        while(--n);
}//N us 延时函数

//--------------------------------
//-----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 8 位== U8T_data_H------
//----温度低 8 位== U8T_data_L------
//----湿度高 8 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 8 位== U8RH_data_L-----
//----校验 8 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char  COM(void)
{
        char i,U8temp,U8comdata;           //用于最终读取的温湿度数据
        for(i=0;i<8;i++)
        {
                while(!bit11);
                Delay_us(35);                        //表示读取的高电位延时大于 20 多 us 则读取的是 1 否则读取的是0
                U8temp=0;
                if(bit11)U8temp=1;                //通过 U8FLAG可判断bit11 显示数据的脉长
                while(bit1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rof
                return    U8comdata;
        }

void getDHT11(void)
{
        GO1:bit11=0;
        Delay_ms(20);                                 //主机拉低 18ms
        bit11=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 20us
        Delay_us(60);                                 //主机设为输入

        if(!bit11)                               //bit11=1;判断从机响应信号,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
                while(!bit11);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while(bit11);
                U8RH_data_H=COM();                //数据接收状态
                U8RH_data_L=COM();
                U8T_data_H=COM();
                U8T_data_L=COM();
                U8checkdata=COM();
                bit11=1;
                if((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数据校验
                goto  GO1;
        }//fi
        F16T=U8T_data_H+U8T_data_L/256;                                                                             //change integer to float
        F16RH=U8RH_data_H+U8RH_data_L/256;
}

void InitUART(void)                                 //这是串口的基本配置,配置他的波特率是9600.这些参数都是标准的。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
* UART 发送一字节
*/
void UART_send_byte(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
* UART 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_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buf)
{
        while (*buf != '\0')
        {
                UART_send_byte(*buf++);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x_Buf[12];
          unsigned char LEDstatus;//灯的状态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temp=25;
        rh=60;
         while(1)
        {
                  getDHT11();                                                 //获取温湿度值
                  Tx_Buf[0]='T';                                                //帧头
                  Tx_Buf[1]=F16T/10%10+0x30;                         //将温湿度数据送往发送数组,送给蓝牙模块让手机APP显示
                  Tx_Buf[2]=F16T%10+0x30;
                  Tx_Buf[3]=F16RH/10%10+0x30;
                  Tx_Buf[4]=F16RH%10+0x30;
                  Tx_Buf[5]=temp/10%10+0x30;                         //将温湿度数据送往发送数组,送给蓝牙模块让手机APP显示
                 Tx_Buf[6]=temp%10+0x30;
                  Tx_Buf[7]=rh/10%10+0x30;
                 Tx_Buf[8]=rh%10+0x30;
                  LEDstatus=LED1;
                  Tx_Buf[9]=LEDstatus+0x30;                        //发送自动投停状态到APP显示
                LEDstatus=LED2;
                Tx_Buf[10]=LEDstatus+0x30;                    //发送加热状态到APP显示
                LEDstatus=LED3;
                Tx_Buf[11]=LEDstatus+0x30;                        //发送加湿状态到APP显示
                  UART_send_string(Tx_Buf);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出去
                 Delay_ms(1000);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接收蓝牙模块的数据******************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ES=0;                                                                        //关闭中断
    if(RI)                                                                          //接收到数据
    {
                Rx_buf[Rxnum]=SBUF;                                  //接收数据进数组
                if(Rx_buf[Rxnum]==0x0A)
                Rxnum=0;
                else
                Rxnum++;
                if(Rx_buf[0]==0x31)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手动、自动切换指令头部数据
                {
                        if(Rx_buf[1]==0x30)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切换为自动指令
                        LED1=0;                                                        //自动开
                        if(Rx_buf[1]==0x31)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切换为手动指令
                        LED1=1;                                                        //自动关
                }
                if(Rx_buf[0]==0x32)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加温指令头部数据
                {
                        if(Rx_buf[1]==0x30)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加温开指令
                        LED2=0;                                                        //加温开
                        if(Rx_buf[1]==0x31)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加温关指令
                        LED2=1;                                                        //加温关
                }
                if(Rx_buf[0]==0x33)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加湿指令头部数据
                {
                        if(Rx_buf[1]==0x30)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加湿开指令
                        {
                                LED3=0;                                                //加湿开
                        }
                        else
                        if(Rx_buf[1]==0x31)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加湿开指令
                        {
                                LED3=1;                                                //加湿关
                        }
                }
                if(Rx_buf[0]==0x34)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温度设置指令头数据
                {
                        if(Rx_buf[1]==0x31)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温度设置定值加1指令
                        {
                                temp++;                                           //温度定值加1
                                if(temp>99)
                                temp=99;
                        }
                        if(Rx_buf[1]==0x30)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温度设置定值减1指令
                        {
                                temp--;                                           //温度定值减1
                                if(temp<1)
                                temp=1;
                    }
                        Rx_buf[1]=0;                                   //清除指令
                }
                if(Rx_buf[0]==0x35)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湿度设置指令头数据
                {
                        if(Rx_buf[1]==0x31)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湿度设置定值加1指令
                        {
                                rh++;                                          //湿度定值加1
                                if(rh>99)
                                rh=99;
                        }
                        if(Rx_buf[1]==0x30)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湿度设置定值减1指令
                        {
                                rh--;                                          //湿度定值减1
                                if(rh<1)
                                rh=1;
                        }
                        Rx_buf[1]=0;                                  //清除指令
                }
        }
    RI=0;
           ES=1;                                                                          //关闭中断
}

PCB 源程序51hei附件下载:
蓝牙温湿度测量控制
上位机APP资料由于某些问题不能分享在这里,大家可以利用蓝牙串口助手来调试

网友A(2021-09-04):
可惜没有app

网友A:
大哥,能分享一下app么,蓝牙串口助手发送的温湿度数据都合在一起,无法使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他的原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他的原创。

大哥能找到这篇帖子里的app不,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