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随动程序

楼主(2021-07-20):
步进电机跟随编码器的转动。会有一点点的延时,但不明显。

网友A(2021-10-20):
厉害,是用编码器控制电机转动吗?

网友B:
把编码器的输出线接到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立时随动

网友C(2022-01-27):
这个好像不能正反转,我写了一个正反转的,有个问题就是突然加速,或者突然停止,步进电机回失控。

楼主(2022-03-08):
引用 网友B:
把编码器的输出线接到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立时随动

用伺服还好,但用开环的话速度快了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