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普中51A2单片机开发板的电子锁程序

楼主(2021-07-20):
利用矩阵按键 蜂鸣器 数码管 定时器制作的一款电子锁
输入密码时显示为8.
密码正确显示-------------
密码错误显示ERROR
每次正确和错误蜂鸣器都会有不同的响声
错误达到三次键盘会被锁定20秒
在锁定中如果还有按键按下 则锁定时间重置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num 8  //密码位数

sbit bee=P1^5;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int answer[8]={1,2,3,4,5,6,7,8};  //已设置密码
unsigned int int_answer[8]={0,0,0,0,0,0,0,0};                                                //键盘输入的密码
int key=-1;                                                                        //键值
unsigned int error_times=0;                                                                //已错误次数
unsigned char key_flag=0,a_flag=-1;
unsigned int wei[8]={0};
unsigned int T0Count=0;
int *as;
bit timer_flag=0;
bit stop_flag=0;
unsigned int code smgduan[]={0x0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0x3f  , 0x06 , 0x5b , 0x4f , 0x66 , 0x6d
   0              1              2           3        4     5
0x7d , 0x07 , 0x7f  , 0x6f , 0x77 , 0x7c
   6           7             8             9      A     B
0x39 , 0x5e , 0x79 , 0x71 , 0x00
   C    D        E      F             NULL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while(a--);
}

int keyDown()
{
        unsigned int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00);

                if(GPIO_KEY!=0x0f)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 0x07:key=0;break;
                                case 0x0b:key=1;break;
                                case 0x0d:key=2;break;
                                case 0x0e:key=3;break;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 0x70:key=key;break;
                                case 0xb0:key=key+4;break;
                                case 0xd0:key=key+8;break;
                                case 0xe0:key=key+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
                                delay(1000);
                                a++;
                        }
                        key_flag=1;
                }
        }
                return key;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
                         LSA=0;LSB=0;LSC=0;P0=smgduan[wei[7]];delay(10);P0=0x00;
                         LSA=1;LSB=0;LSC=0;P0=smgduan[wei[6]];delay(10);P0=0x00;
                         LSA=0;LSB=1;LSC=0;P0=smgduan[wei[5]];delay(10);P0=0x00;
                         LSA=1;LSB=1;LSC=0;P0=smgduan[wei[4]];delay(10);P0=0x00;
                         LSA=0;LSB=0;LSC=1;P0=smgduan[wei[3]];delay(10);P0=0x00;
                         LSA=1;LSB=0;LSC=1;P0=smgduan[wei[2]];delay(10);P0=0x00;
                         LSA=0;LSB=1;LSC=1;P0=smgduan[wei[1]];delay(10);P0=0x00;
                         LSA=1;LSB=1;LSC=1;P0=smgduan[wei[0]];delay(10);P0=0x00;
}

void display_no()
{
        wei[0]=15;
        wei[1]=11;
        wei[2]=11;
        wei[3]=1;
        wei[4]=11;
        wei[5]=0;
        wei[6]=0;
        wei[7]=0;
        display();
}

void display_yes()
{
        int i;
        for(i=0;i<8;i++)
        {
                wei[i]=17;
        }
        display();
}

/*void display_ans()
{

        wei[7]=int_answer[0];
        wei[6]=int_answer[1];
        wei[5]=int_answer[2];
        wei[4]=int_answer[3];
        wei[3]=int_answer[4];
        wei[2]=int_answer[5];
        wei[1]=int_answer[6];
        wei[0]=int_answer[7];

        display();
}*/

void beep(unsigned int mode)
{
        int k=0;
        if(mode==1) //错误提示音
        {
                do
                {
                                bee=~bee;
                        delay(200);
                        k++;
                }while(k<=1000);
                k=0;
        }
        else if(mode==2) //正确提示音
        {
                do
                {
                        bee=~bee;
                        delay(100);
                        k++;
                }while(k<=1000);
                k=0;
        }
}

void stop() //暂停键盘三秒
{
                stop_flag=1;
         do
         {
                 key=-1;
                        keyDown();
                 if(key!=-1)
                         T0Count=0;
                 wei[0]=10;
                 display();
         }while(timer_flag==0);
}

/*void convert()
{
        switch(key)
        {
                case 0:key_flag=0;break;
                case 1:key=0;key_flag=1;break;
                case 2:key_flag=0;break;
                case 3:key_flag=0;break;
                case 4:key=1;key_flag=1;break;
                case 5:key=2;key_flag=1;break;
                case 6:key=3;key_flag=1;break;
                case 7:key_flag=0;break;
                case 8:key=4;key_flag=1;break;
                case 9:key=5;key_flag=1;break;
                case 10:key=6;key_flag=1;break;
                case 11:key=10;key_flag=0;break;
                case 12:key=7;key_flag=1;break;
                case 13:key=8;key_flag=1;break;
                case 14:key=9;key_flag=1;break;
                case 15:key_flag=0;break;
        }
}*/

void no()
{
        int j=0;
        error_times++;   //错误次数+1
        display_no();
        beep(1);
        for(j=0;j<num;j++)
        {
                int_answer[j]=0;
        }
}

void yes()
{
  beep(2);
        while(1)
        {
                display_yes();
                keyDown();
                if(key==3)
                {
                        break;
                }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error_times<3)
                {

                                unsigned int i;
                          i=0;
                        wei[0]=16;
                        do
                        {
                                key=-1;
                                if((int_answer[i]=keyDown())!=-1)
                                        i++;
                        }while(key!=15);
                                if(key==15)
                                {
                                        for(i=0;i<num;i++)
                                        {
                                                if(answer[i]!=int_answer[i])
                                                {
                                                        a_flag=1;
                                                        break;
                                                }
                                                else
                                                        a_flag=0;
                                        }
                                }
                        if(a_flag==1)
                        {
                                no();
                        }
                        else
                        {
                                yes();
                        }
                }
                else
                {
                        stop();
                        error_times=0;
                }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10ms溢出一次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T0Count++;
        display();
        if(stop_flag==1)
        {
                T0Count=0;
                if(T0Count==2000)
                {
                        T0Count=0;
                        timer_flag=1;
                        stop_flag=0;
                }
        }

}

Keil代码工程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2-06-14):
能分享一下怎么使用吗?

网友B:
延时程序最好是采用中断来做,这样省下来的CPU资源可以做其它的事。对于实际工程开发很有用。

网友C(2023-06-20):
实物开发板需要连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怎么使用吗?

兄弟你现在会了么,我现在用起来有点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现在会了么,我现在用起来有点问题

有啥问题?

网友F:
如何连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