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音乐播放器的代码,没有错误但是 生成不了hex文件咋回事

楼主(2021-07-20):
问题如图所示

网友A:
是否勾选了。

网友B:
如果你的keil设置都是对的话,编译正确后会在软件最下面的窗口显示一些信息,其中就有生成xxx.hex的提示。如果有这句话,说明你的keil确实设置正确,并且也生成了可执行文件。这时候就只有一个可能,是你下载到单片机的可执行文件不是最新生成的,可以尝试在下载时重新定位你的可执行文件。比如宏晶单片机在使用串口下载程序时,每次都要重新定位新生成的可执行文件

网友C:
软件破解超时了。。然后你这个代码的容量又超标了,自然不能输出HEX了

楼主:
原来是没有注册成功,现在注册成功了,ok了。谢谢大家

网友D:
你的keil没破解,有代码2k长度限制。

网友C:
遇到问题不要慌,把提示信息一行一行翻译出来,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不要一有问题就想要问别人,自己先动手动脑,不然下回遇到同样的问题你又记不起来如何排除了。

网友E:
可能是魔法棒那里有一个生成hex文件的勾选你没有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