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齐NY8A050D有没有会用的大佬

楼主(2021-07-20):
SOP8 的。实现简单2个功能。
2个按键控制 2个IO口,驱动2个LED。
定时器实现2个小时到了。2个IO口低(关闭2个LED)
有会用的大佬,谈谈。

楼主:
那位大佬有NY8的仿真器,能不能普及一下使用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位大佬有NY8的仿真器,能不能普及一下使用方法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B:
是它么? 我有DEMO

网友C:
台系列单片机一个下载少的四五百,多则上千,仿真单片机还要几十块钱或者上百的....
如果不是工作,谁愿意学这个呀
同样的8051,STC一个下载器11块,或者自己动手焊一个232,一两块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它么? 我有DEMO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它么? 我有DEMO

这个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系列单片机一个下载少的四五百,多则上千,仿真单片机还要几十块钱或者上百的....
如果不是工作,谁愿意学 ...

有了NY8仿真器,还需要仿真单片机吗?

网友D:
如果仅此功能,又找不到此IC的资源。
可以考虑换一款,硬件引脚类似的单片机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仅此功能,又找不到此IC的资源。
可以考虑换一款,硬件引脚类似的单片机替代。

主要是NY8的价格 ,目前单片机价格实在是高的离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台系列单片机一个下载少的四五百,多则上千,仿真单片机还要几十块钱或者上百的....
如果不是工作,谁愿意学 ...

专业和业余的区别

网友C:
我用过合泰和应广的,除了相关配件贵以外,没有感觉台系单片机专业在哪里
合泰还好点,应广的真的很垃圾,烧录器问题很多,错误提示经常不正确
STC玩得好,要学习其它单片机基本就是看一下数据手册就可以上手了,如果是用汇编的话,得多用一个星期学习一下硬件和指令
不是说下载器便宜就业余什么的,PIC我用过,下载器也是那四十多块钱,你敢说PIC不专业?

网友B:
久齐的仿真器。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久齐的仿真器。会用啊

用这个仿真器是不是不需要装芯片,是从仿真器上接出IO口去控制想控制的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台系列单片机一个下载少的四五百,多则上千,仿真单片机还要几十块钱或者上百的....
如果不是工作,谁愿意学 ...

关键51古STC芯片死贵!台系仿真器虽说有一点贵,但只要一个小小的订单就能挣回来的!当初义隆仿真加烧录差不多要3K,老在眼睛不闪一下就买了,结果自己的芯片比别人烧好的便宜一块多!

网友G:
九齐的仿真器,来仿真单片机的功能,减少OTP一次性烧录来浪费芯片。
这个功能简单的,手上有九齐的仿真器和烧录器,但是现在不好拿九齐的空片。

网友H(2022-05-23):
引用 网友G:
九齐的仿真器,来仿真单片机的功能,减少OTP一次性烧录来浪费芯片。
这个功能简单的,手上有九齐的仿真器 ...

可以拿MTP芯片调试,调试好了再换到OTP
仿真器感觉不好用,有些功能只能用真芯片试才行

网友I(2022-08-19):
b站搜索九齐单片机,一起玩

网友J:
仿真器怎么用找原厂,程序怎么写去上课打好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