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 求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如图

网友A(2021-07-21):
应该是你的软件安装得有问题

网友B:
路径问题.....

网友C:
因为图1信息不全,让我猜猜看。。。。你截图能不能截全点?

网友D:
你的安装目录文件夹是中文命名的是吗??中文的都没办法生成

路径不能有中文,使用英文输入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因为图1信息不全,让我猜猜看。。。。你截图能不能截全点?

谢谢,请帮我看一下

网友F:
安装路径出问题了,这个keil要安装在英文路径下

网友C:
这个。。。你的软件没有安装或是安装 到桌面了?重新安装吧,默认路径就行了,不要更改

网友E: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G:
keil安装 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