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和台达伺服驱动器接线后电机不转,应该如何排查错误?

楼主(2021-07-20):
西门子1500和台达伺服驱动器接线后,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接线接,然后编程序进去,启动电机。电机不转?是什么原因,解决方法是

网友A:
先用已知好的软件,运行。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B: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种事情应该让设备售后的人去做。万一出事的话,就是大事了。

网友C:
你的控制方式是啥  端子还是通讯  检查方法不一样  端子方式控制把高速口接回高速计数器 检查是否有高速脉冲 有示波器直接看波形  通讯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D:
先分段,再逐步缩小范围。1、连接好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输入脉冲信号(可以用NE555模块),看电机是否能转动起来。2、检测PLC是否有脉冲信号输出,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