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基础怎样学单片机?

楼主:
刚开始准备了很多资料,买了板子和书籍,为啥就是玩不转八个二极管,我是不是不适合玩51单片机啊

网友A(2021-07-20):
想玩电, 从点亮一个灯泡开始。然后点亮一个LED,然后再玩8个二极管

网友B:
哈哈,我也一样,先点亮一个吧

网友C:
这个用单片机学习版吧,我有一块吴鉴鹰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我学习单片机是出于兴趣,虽然经常制作小产品,但对于这门学科,当然我还只算是一只入门不久的菜鸟,对于很多技术我还是一个初学者,人外有人,牛人真的太多了。也常有同学问我单片机应该怎么学,我的回答都是两个字:实践。我觉得实践才能出真知,不实践是永远也学不会单片机的,这和你看一百道菜谱不下厨永远也做不出佳肴,看一百本游泳的书不下水永远也学不会游泳是一个道理。那么怎么去实践?这可能是初学者最关心的问题,网上类似的回答也很多,这都是老生常谈了,只要你是有心人,一搜一大把。

简单说一下我学习单片机的步骤:
1.购买常用的工具(万用表,烙铁,烙铁架,松香,焊锡,螺丝刀,吸锡器,摄子)和电子元件(万能板,电阻,电容,发光二极管,整流桥,数码管,常用接插件等),先做个5v的直流电源(变压器/整流桥/7812/7805/电解电容若干,电容的极性可别反了),再从基本的发光二极管驱动电路开始,灌电流还是拉电流?限流电阻取多大?怎么计算的?你是不是发现,很多基本的知识你都不懂,甚至连元件的型号你都叫不出来。没有关系,多问人,论坛、qq技术群里热心人还是有的。准备一个笔记本,有用的知识应该记下来。

2.用万能板搭建一个51的最小系统(当然要从51入手,资料太多了),点亮一个led再说,接着是数码管、蜂鸣器,继电器,eeprom,ad/da,lcd,时钟芯片,数字温度计,红外遥控编解码等等,这里面三极管用的很普遍,有时用作放大,有时用开关,一定要理解清楚。看来要做的工作还真不少,这可不能急,一样一样来,谁让你想学到真本领。有条件买个开发板也很方便,若是能坚持diy,也是趣味无穷。很多芯片是可以免费申请到的,最好申请的是美信公司的片子,我用的很多芯片都是从那申请的,例如:max1270、ds12c887、ds18b20、max518、max396、max7219、max145等,在此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美信公司为我提供的免费午餐。当然这些芯片的datasheet都是英文的,所以,朋友们,尽管我们是学电的,英文还是要好好学的。

3.单片机的编程,多数人先接触汇编,要学好单片机,汇编是要懂的,但最终你必须掌握c语言,c语言真的太强大、太方便了,其好处不用我多说了。ide个人感觉最好的是keil,在这推荐一下。刚开始当然是从跑马灯开始,网上有很多单片机实验的源代码,都是绝好的学习资料,好好消化一下,收获会很大。 “hello world”的串口通信例子应该尽早调通,在没有仿真器的情况下,串口就是最好的调试工具,一个高人曾指点我:拿到一个处理器,首先要做的就是打通串口。串口一通就好比一个习武之人打通了全身筋脉,再学其它武功就会易如反掌。定时器是单片机非常重要的资源,其使用方法一定要整清楚。高人说过,没有定时器的单片机不是单片机,事实上我也没见过哪款单片机没有定时器的。另外,一个好的编程风格也很重要,看一看相关的资料,你会受益很多,网上这样的资料也很多。

4.程序写好了,怎么下载到单片机里,总是借别人的编程器总是不太好,现在一些单片机有isp功能了,如89s5x和avr单片机。网上有一个easy 51pro v2.0宇宙版,资料很全,感谢前辈的无私奉献啊。照他说的电路自己做个isp下载线,非常好用,若是自己做的不好用,买个现成的也不贵。这钱若还舍不得,那就试试stc的51系列单片机吧,可以用串口烧你的程序,这其实叫iap,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当然,等你以后的用的单片机多了,编程器还是不可缺少的。

5. 单片机故障的排查:对于单片机的问题,首先搞清楚一个cpu工作的三要素:
电源,时钟源(晶振),复位电路,
是不是都没有问题了,如果有示波器那就更好了,看一下ale脚是不是有fosc/6的方波信号,有的话说明单片机在工作,三要素已经满足了,没有的话只能再不厌其烦的检察了,其实很简单,参照书上的电路一般没问题。

等自己动手做出些东西来了,可以算是入门了,会有一种成就感,但是不要满足于这点小成功,这些还都是小把戏,前面的路还是漫长的,如fpga,pcb,dsp,arm等,都是需要学习的。保存好你的电路和源代码,这都是你的财富。会有用到它们的时候。另外,你做的东西可能只是功能上能实现,离一个成熟的产品还有很大差距,稳定性、抗干扰都不是小问题。这些知识必须有良好的电路基础理论,大学里学的数电、模电、信号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模电,好好复习,保证每次复习你都会有新的收获。路漫漫其修远兮,耐心去求索吧

网友D: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下定决心十年磨剑。

功夫用到了,自然就可以了。没有任何基础除了时间,没有捷径。

网友E:
先学C语言的运算符、函数、变量操作  if else、for、do while 等基本语句,然后再学特殊功能寄存器以及中断处理等。

网友F:
找视频教程,先点亮小灯,网上的教程还是很有帮助,比自己看好得多

网友G:
首先,认真学习一下软件(C语言等),硬件(电路原理等),以及微机原理等,如果只是玩玩,看着教程搞上几个例子就可以了,如果是深入学习,等基础学好了,再慢慢研究教程里的实验原理

网友H:
先学数电模电基础知识,等能看懂基本电路开始c语言学习,学好c语言买个单片机的板子学习例程,学习外设,什么led,数码管,lcd1602,点阵之类的

网友I:
单片机是个烧脑的行业。没有电子、数学……基础不要玩。

网友J:
搞了一天都看不明白的话,就不要吃这碗饭。

网友K:
51入门,弄懂原理,再学复杂的

网友L:
如果你还是学生可以学学,如要你已就业,就不要入坑了。

网友L:
不要被网络上所谓的”0基础N天玩转单片机”给迷惑了,这个真不存在的。

网友M:
看了两天,我也头疼,太难了,单单一个电工万用表如此复杂。
电流转换成电压的具体过程,电压转换成数字信号的过程,看的头痛,脑胀,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网友N:
还是需要多看一些例程,程序看的多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O:
但凡是"N天学会单片机","N天学会C语言""老王带你七天学会单片机"之类的,不用看,那是不可能是,除非你是天才
从0基础(至少是初中毕业,不然电阻串联阻值都不知道怎么计算,你怎么学单片机)到你能完全由自己写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程序,哪怕只是一个流水灯
这个过程至少是半年
十来天就开始复制他人的代码来烧录的,只会越学越累
用半年把模电和数字电路基础打好,(这个很重要,虽然以后可能永远用不到数字电路,但对比单片机的理解,很重要),然后再开始写程序,边学编程语言(以C为主,汇编扫一眼就行,会就会,不会就算)边烧录,能花五六十块钱买学习板的,就不要仿真,仿真在实际中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M语言之类的算法仿真除外,现在不需要管这个)
给你一个建议:在你还没有学会单片机之前,就远不要仿真,你就不会问"仿真可以,但实物不行"这种无聊的问题了
但是,对于数字电路,这个可以用Multisim来仿真,这个更适合新手仿真,毕竟数字电路IC那么多,不可能每个都买来
个人经历:以前在五金厂开冲床,后来学修模具
30来岁决定改行进电子打螺丝,学修理,学单片机.整个过程差不多五年
现在算是学会一门能够混饭吃的手艺了
所以,不要听人家说什么三十多了能不能学单片机,晚不晚之类,想学就学,不想学就把学习板扔了

网友P:
B站上很全,也可以在某一个宝上买个51单片机的书,盗版的就行,再买个单片机,不用太贵有基础功能就行,买过来商家也会发学习教程,多看视频多看书,代码先从会抄别人的来修改开始,一定要动手打出来烧录到单片机试试,按B站教程一步一步来

网友Q:
亮LED开始,再然后数码管和开关,再然后学pwn和定时器

网友R:
从一个与您正在学习的书籍相匹配的实际示例开始。 按照示例并在书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网友S:
如果真的是零基础学单片机,先学点一个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找一个会的人在旁边点拨你,因为步步都是坑,随便那个坑掉进去就出不来。

网友T:
多上51黑找例程做,哈哈哈

网友U:
可以自己买块板子,从点灯先开始,慢慢学,看教学视频的话,区哔哩哔哩上看,资源非常丰富,认真学,很快就会学会

网友V:
没有基础学单片机建议从硬件开始,了解常用的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MOS管后,到画PCB的软件。再开始学C语言的及相关的编程烧录软件。从原理图到点亮一个LED灯开始, 刚开始不需要精通,大概了解就行。当你点亮一个LED灯后,再回头看,又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一般刚开始都会学得很慢,过了中断,数码管显示后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W:
只能慢慢学习,这个没有捷径的,先把51搞好吧

网友X:
科大,里面好多教学

网友Y:
对着视频学一下,b站很多的。等过了点灯仪式,多少对单片机就有一点了解了,然后慢慢跟着视频学

网友Z:
准备的什么资料?  你看郭天祥的视频就行了啊,怎么不会玩8个二极管呢,看视频,搜一搜郭天祥的视频。

网友Z:
B站看视频

网友AA:
你买板子的时候没给你资料教程吗

网友AB:
先看看配套的视频讲解,还有别人的程序,再自己动手写写

网友AC:
我学单片机的时候用的书和开发板都是金沙滩的KST-51,希望对你有参考价值

网友AD(2022-01-05):
花十几二十年稳当

网友AE:
从简单的led程序开始,了解原理和基本定义,再逐步深入,刚开始的话可以多看看视频还有中文开发手册,慢慢来,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网友AF:
首先你要从逻辑原理上去理解它的意思

网友AG:
可以在b站看看视频教程,实践可以搜搜别人的实验报告,一般步骤都很详细,也方便上手

网友AD:
放弃吧,没基础很消耗时间

网友AH:
把电子基础打牢,单片机就是把你想的控制顺序,控制方法,转换成逻辑或说CPU可以理解的方式而已。

网友AI:
现在好多公司用的都是stm32  51的都不多了

网友AJ:
这东西就得是反复学,反复练,多看别人的思路,多写自己的思路

网友S:
看来楼主已经放弃了

网友AK:
跟着教学视频一步步来咯,要有耐心。

网友AL:
看视频加动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