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STC单片机操作系统

楼主(2021-07-20):
#define MAX_TASKS                3                //任务槽个数,必须和实际任务数一致
#define MAX_TASK_DEP                10                //最大栈深10

unsigned char idata task_stack[MAX_TASKS][MAX_TASK_DEP];                //任务堆栈
unsigned char idata task_id=0;                                                //当前活动任务号
unsigned char idata task_sp[MAX_TASKS];                                        //栈指标存放数组

//从指定的任务开始运行任务调度,调用该宏后,将永不返回
#define os_start(tid)                {task_id=tid;SP=task_sp[tid];return;}                //

void task_switch(void)                                //任务切换函数(任务调度器)
{
        unsigned char xdata test_id;
        test_id=SP;                        //堆栈指针
        task_id++;
        if(task_id==MAX_TASKS)
                task_id=0;
        SP=task_sp[task_id];
}

void task_load(unsigned int fn, unsigned char tid)
{
        task_stack[tid][0]=(unsigned int)fn&0xFF;
        task_stack[tid][1]=(unsigned int)fn>>8;
        task_sp[tid]=task_stack[tid]+1;
}

void task1(void)
{
        while(1)
        {
                printf("a\r\n");
                task_switch();
        }
}

void task2(void)
{
        while(1)
        {
                printf("b\r\n");
                task_switch();
        }
}

void task3(void)
{
        while(1)
        {
                printf("c\r\n");
                task_switch();
        }
}

void main()
{
        UART1_init();

        task_load(task1, 0);
        task_load(task2, 1);
        task_load(task3, 2);
        os_start(0);

        while(1);
}

网友A:
参考了其他网上的例子,改进一下,完美运行。
现贴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define MAX_TASKS   3                //任务槽个数,必须和实际任务数一致
#define MAX_TASK_DEP   10            //最大栈深10

uchar idata task_stack[MAX_TASKS][MAX_TASK_DEP];     //任务堆栈
uchar idata task_id=0;                               //当前活动任务号
uchar idata task_sp[MAX_TASKS];                      //栈指标存放数组

//从指定的任务开始运行任务调度,调用该宏后,将永不返回
#define os_start(tid)  {task_id=tid; SP=task_sp[tid]; return;}

void task_switch()                 //任务切换函数(任务调度器)
{
  uchar xdata test_id;
  test_id=SP;                      //堆栈指针
  task_id++;
  if(task_id==MAX_TASKS)
    task_id=0;
  SP=task_sp[task_id];
}

void task_load(uint fn, uchar tid)
{
  task_stack[tid][0]=(uint)fn&0xFF;
  task_stack[tid][1]=(uint)fn>>8;
  task_sp[tid]=task_stack[tid]+1;
}

void task1()
{
  for(;;)
   {
        DataPort = 0x55;
    task_switch();         //每执行一段时间任务,就释放CPU一下,让别的任务有机会运行
   }
}

void task2()
{
  while(1)
   {
    DataPort = 0xaa;
    task_switch();
   }
}

void task3()
{
  while(1)
   {
        DataPort = 0xff;
    task_switch();
   }
}

void main()
{
  task_load(task1, 0);        //将task1函数装入0号槽
  task_load(task2, 1);
  task_load(task3, 2);
  os_start(0);                        //从0号槽开始运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