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自毁程序嘛?大概逻辑方向是怎样的?

楼主(2021-07-20):
很多人都是怕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代码给漂切一空,单片机可以自毁程序嘛,大概逻辑方向是怎样的?
比如单片机在自己检时发现给人修改过,之后单片机调用程序区自己我擦除指令。要怎样写呢?

网友A:
这个本人外行也能想出来大概。外部电路烧毁,化学,物理。芯片内部电路做机关锁死,或永久损坏,比如加锁,短路,芯片内部随机自己写数据覆盖原来数据。

网友B:
哥们你参加工作了没有?
我们这写代码有要求的
函数名统一,首字母要大写,如: Delay()
变量名统一,驼峰规则,如: out_data_1,out_data_2.....
函数中所有变量要注释说明其作用
程序员不会跟客户有任何联系,都是通过上级联系的
做这些的目的就是防止你走人之后,新来的人接手你的工作可以很快上手
所有程序都是通过上级烧录之后进行试产和量产的,代码上你动不了手脚
扯了这么,想说什么呢?
在这种制度下,你的代码是老板的,保哪门子的密呢?
如果你是老板,那就另说了,最好的办法是邦定,但是量一定要大才划算
像打磨芯片这种就没有必要了,太小儿科了,除非你量很大,供应商可以免费给你字IC

网友C:
能IAP的单片机都可以全删扇区,就是注意小心干扰把自己的正常产品给弄死了。

网友D:
电压偏低可能会导致计算出错,从而误触发。
上电后校验ROM数据,出错触发自毁,按键长按或连击60秒恢复,EEPROM保存自毁状态。

网友E:
可以,你可以在51hei搜索iap,就是弄这类的

网友F:
接12V接入单片机IO脚,单片机马上就会发烫,你再等冷却下来,单片机不是嗝屁了,就是不走程序了,没坏也是需要再烧录程序的。 这个我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G:
芜湖,建议程序里面加密,然后解密读取

网友H:
和楼上的思路类似,自毁程序还不如自毁单片机,搞个继电器选通电源,正常时5V,要自毁时给它18V持续时间3秒(时间可以用RC+三极管硬件搭建)。

网友I:
IAP就是把程序写进Flash,在跳过去运行。在特定地址写特定数据,程序运行前检查特定地址里的数据有没有变,变了在flash里乱写一通

网友J:
芯片解密手段很厉害的  自毁也是有条件的,直接解密芯片能触发自毁的手段并不多见,最好办法其实是增加剽窃的成本。比方说芯片集成定制

网友K:
一般人们更喜欢对单片机的程序进行加密。

网友L:
想法太天真。当然用IAP的单片机是可以实现的。
1、别人抄习你的程序,大多是解片,解片只能解出的是BIN码。
2、如果别人用此码调试,你就自毁,则立即会被知晓。
3、你的BIN码只要遇到高手,那么自毁程序很会就会被找到并被清除。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而且一不小心,自己搞错了,产品将面临招回,起诉……。
我们的产品一般不用这个方式,但有办法让抄版的吃吃苦头……,涉及商业机密不在此琐碎。当然遇到真正的高手,彻底解密是防不住的。

楼主:
都是高手,就是想让破解的吃尽苦头,看来自悔的办是也是太低级了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参加工作了没有?
我们这写代码有要求的
函数名统一,首字母要大写,如: Delay()

我就是个放牛的呀。。。。。。。。。。。

网友M:
直接把芯片烧了不久好了嘛

网友N:
在编程高手面前,创意才是关键,知道了你的产品的亮点,请人编程比破解程序要便宜得多了!

网友O:
1 按你说的自检是发现被修改,人家要抄你代码,改你啥?100%copy不好吗
2 能修改你代码就说明人家有源码,有源码的情况下,你什么自毁程序读给你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1 按你说的自检是发现被修改,人家要抄你代码,改你啥?100%copy不好吗
2 能修改你代码就说明人家有源码, ...

你给他原码呀,你认识偷你家东西的人呀??????、、

网友P:
当然可以,但是没必要花太多精力在这上面,现在的抄程序能力非常强悍,连唯一ID都能破,你无法判断是不是克隆的程序

楼主:
看来很多都东西,在高高手面前都是徒劳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很多都东西,在高高手面前都是徒劳呀。。。。。。。。。。

有的厂商一天到晚说不能解密,还悬赏几十万寻找高手解密
华强北那帮人,芯片封装一打磨,显微镜一照,直接找到门电路,就能提取HEX文件了(当然,过程肯定不是这么轻松的了)
谁会为了那十几万把自己饭碗搞丢了呢?你加密,就会有人想解密,他们就有生意
芯片解密我是没亲眼见过,抄板就见过了:五六个人在打磨来打磨去的,,用着个电脑摄像头 ,你拍一下,我拍一下,你抄正面,我抄底层,另外一个抄过孔的,四层板的话还得抄中间层
用不了几天,板子就抄好了,上万块钱就到手了

网友Q:
采用boot和app形式,boot不过就直接擦app

网友R:
有个想法,你可以参考,做BootLoader,跳转到正常运行APP,如果要擦除自毁,可以将BootLoader部分的代码在APP里面进行擦掉,或者写入别的数据,使其复位之后无法跳转。

网友R:
引用 网友Q:
采用boot和app形式,boot不过就直接擦app

想法到一起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个想法,你可以参考,做BootLoader,跳转到正常运行APP,如果要擦除自毁,可以将BootLoader部分的代码在A ...

其实类似的保密方法,stc自带就有,用户eeprom区,下次下载时自我擦除。

楼主:
我终于发现,再难的东西,高高手面前,都是没用的!

网友S:
WINDOWS.XBOX别人都能破解。你这点小小单片机,说实话,只要给得起钱,不用破解,别人完全做一个更高级的出来都行。关键在于你东西值不值得。目前防破解优先考虑增加对方破解上的成本要比你的产品大就行。如果你的产品本身不值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含量。就不用花什么心思上这上面了。多花点心思升级产品才是真。等他抄出来。你又有新版本。

楼主:
服务器里运行的一套大型流程,也给高高手弄的落花流水,一个小版本号也改加密,也一样照破。这是我现实工作中碰到的。
前几年,美卖的一个小软件,才5-6MB.很小的一个东西,挺好用的。我在X宝问了好几家都就弄不了,后来就没理会就作罢了。前几天心血来潮,又在X宝里找到一逆向专家,弄了两天,弄的不完美!!!
之后问朋友,认识一个高高手,把安装文件给他,一天就给OK了,完美运行!!!!所以呢。。。。。几百块钱的事情。

楼主(2021-10-08):
看来自毁程序是不行的啦,这个想法也是非常低级的,面临大量招回。。。。。。。害死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