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298N的小车如何调节两个电机的转速差?

楼主(2021-07-20):
请问各位大佬,想问一下如何调节两个电机的转速差,我用STC89C52RC控制L298N,小车做出来之后,两边轮子转速不一样,车子只会原地打转,希望有人可以指点一下,十分感谢了

网友A:
首先查看惦记的减速比是否一致,一致用同频脉冲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查看惦记的减速比是否一致,一致用同频脉冲控制。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B:
两个电机分别控制,有检测同步的方法。

网友C:
不应该,转速不一样,应该会转圈,不会原地打转。
1.看看是不是正反转的问题。
2.直接用12V给电机供电,看看转速怎么样。
如果转速不一样的话就换电机,如果一样,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D:
可以通过改变编码器的pwm

网友E:
我觉得可以用pid算法控制两个电机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转速不一样,应该会转圈,不会原地打转。
1.看看是不是正反转的问题。
2.直接用12V给电机供电, ...

就是原地转圈,请问大佬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F:
首先你要确定在程序上四个电机的占空比是否一致 如一致,继续检查四个电机驱动器电压和接法。如都正常,则建议安装编码器或者霍尔元件测速通过闭环控制调节占空比达到转速一样

网友G:
做电机同步控制理论比较简单,但是真正做起来是很困难的,从机械上想一些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