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合泰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入口怎么写啊,

楼主(2021-07-20):
就像stc的有一个interrupt 1 作为入口,那合泰的呢,我用的是HT68F002这款。请求大神附上一份可以进入中断的函数学习参考,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以下是在网上找的,没有验证,你自己试一下
IDE3000中应该是有帮助之类的,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
声明ISR函数:

#pragma vector IsrRoutineName @ address

其中

pragma 和 vector是关键字。

IsrRoutineName是中断服务子程序的名字。

Address是中断服务子程序在程序存储器中的入口地址。

地址 0 是为函数 main 保留的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在网上找的,没有验证,你自己试一下
在 IDE3000中应该是有帮助之类的,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
声明ISR函 ...

试过了,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