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单片机CMG的层数超过堆栈层数,这是内存不够了的意思吗?

楼主(2021-07-20):
碰到合泰单片机的问题,这是内存不够了的意思吗

网友A:
合泰单片机是硬件堆栈,8051是软件堆栈,两者是不一样的
硬件堆栈是用硬件来进行堆栈操作的,它的层数是有限的,有的是四五层,有的是十多层
调用一次函数用一层,函数里面再调用一次其它函数就又用一层,这样就用了两层了(8051不需要在乎这个东西)
硬件堆栈就不一样了,容易溢出
所以,合泰的C是不允许递归的,在中断函数内尽量码代码,而不是通过函数来处理,能写代码就不调用函数(这个......跟C唱反调了)
尽可能的多调用几个函数来处理,而不是调用的函数中又其它函数
比如:应该是这样的:
display()
{
aa();
bb();
cc();
}

而不是:
display()
{
aa();      -------------   aa()函数里面包含了函数bb();和cc();
}    这样使用的话就多用了几层堆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