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datasheet找不到IO复用功能

楼主:
我用的是dspic33fj256mc710a单片机,在官网下载了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的datasheet后,发现里面描述和简略,没有关于IO口功能复用的描述,比如说我使能了SPI(datasheet说同时使能了SPI的相关引脚),但是我不知道SPI对应的是哪几个引脚;此外UART也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对应哪几个引脚。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或者说还能找到更详细的datasheet。

网友A(2021-07-20):
难道这不是是说明吗?
引脚图上也是有对应的,在我接触的数据手册中,PIC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可以说最专业的,而且很多常用的类型都会有中文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不是是说明吗?
引脚图上也是有对应的,在我接触的数据手册中,PIC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可以说最专业的,而 ...

谢谢,以前没用过PIC,一下子找不到

网友C:
看单片机所属系列的开发指南比较全面。具体到一款单片机的资料里面一般都是纲领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