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智能小车程序:语音识别模块LD3320+STMF103

楼主(2021-07-20):
使用LD3320模块,实现用户说一句话,比如说一句"小车左转",小车就会进行左转,到后面会加SD卡模块,实现语音交互等功能.

LD3320是非特定人(不用针对指定人)语音识别芯片,即语音声控芯片。最多可以识别50条预先内置的指令。

工作模式:
LD3320(LDV7)语音模块可以工作在以下三种模式:
普通模式:直接说话,模块直接识别;
按键模式:按键触发开始ASR进程;
口令模式:需要一级唤醒词(口令);

推荐使用口令模式,这样避免嘈杂环境下误动作。

小车与STMF103接线图:

                    A轮  \\   ------   //  B轮 TIM2
                             \\   ------  //
                                  ------
                               //  ------ \\
                    D轮  //   ------   \\  C轮 TIM3

           控制ABCD四个轮子的PWM
            PC6--A轮 //左前 ---- 电机驱动1-ENA
            PC7--B轮 //右前 ---- 电机驱动1-ENB
            PC8--C轮 //右后 ---- 电机驱动2-ENA
            PC9--D轮 //左后 ---- 电机驱动2-ENB

            A轮:PC1 PC0 控制前后运动   PC1----IN2,PC0----IN1
            B轮:PC3 PC2 控制前后运动     PC3----IN4,PC2----IN3
            C轮:PC10,PC11控制前后运动 PC10 --- IN1,PC11---IN2
            D轮:PC12,PD2控制前后运动  PC12 --- IN3,PD2 ---IN4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LD332模块与单片机接线图:
LD3320 5v-----单片机的电源5v,GND----GND;
LD3320 RST----PB15
LD3320  CS---PB13
LD3320 IRQ---PB12
LD3320 CS---PA4
LD3320  SCK---PA5
LD3320  MISO----PA6
LD3320   MOSI---PA7

主要STM32单片机代码如下:

测试的时候可以串口助手进行调试.
#include "LD3320.h"
uint8 nAsrStatus = 0;
uint8 nLD_Mode = LD_MODE_IDLE;//用来记录当前是在进行ASR识别还是在播放MP3
uint8 ucRegVal;

///用户修改
void LD3320_main(void)
{
    uint8 nAsrRes=0;
    LD3320_init();
     printf("1、小车前进\r\n");
    printf("2、小车后退\r\n");
    printf("3、小车右转\r\n");
    printf("4、小车左转\r\n");
    printf("5、小车停止\r\n");
    nAsrStatus = LD_ASR_NONE;//初始状态:没有在作ASR

    while(1)
    {
        switch(nAsrStatus)
        {
            case LD_ASR_RUNING:
            case LD_ASR_ERROR:
                    break;
            case LD_ASR_NONE:
                    nAsrStatus=LD_ASR_RUNING;
                    if (RunASR()==0)//启动一次ASR识别流程:ASR初始化,ASR添加关键词语,启动ASR运算
                    {
                        nAsrStatus = LD_ASR_ERROR;
                    }
                    break;
            case LD_ASR_FOUNDOK:
                     nAsrRes = LD_GetResult( );//一次ASR识别流程结束,去取ASR识别结果
                     printf("\r\n识别码:%d", nAsrRes);

                     switch(nAsrRes)                       //对结果执行相关操作,客户修改
                        {
                            case CODE_XCQJ:                    //命令“小车前进”
                                printf(" 小车前进 指令识别成功\r\n");

                            case CODE_XCHT:                         //命令“小车后退”
                                printf(" 小车后退 指令识别成功\r\n");
                            case CODE_XCYZ:                    //命令“小车右转”
                                printf(" 小车右转 指令识别成功\r\n");
                            case CODE_XCZZ:                        //命令“小车左转”
                                printf(" 小车左转 指令识别成功\r\n");
                            case CODE_XCTZ:                        //命令“小车停止”
                                printf(" 小车停止 指令识别成功\r\n");

                            default:break;
                        }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case LD_ASR_FOUNDZERO:
            default: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switch
        //开发板测试
        Board_text(nAsrRes );
    }// while
}

static uint8 LD_AsrAddFixed(void)
{
    uint8 k, flag;
    uint8 nAsrAddLength;
    #define DATE_A 5    //数组二维数值
    #define DATE_B 20        //数组一维数值
    //添加关键词
    uint8  sRecog[DATE_A][DATE_B] = {
                 "xiao che qian jian",\
                "xiao che hou tui",\
                "xiao che you zhuan",\
                "xiao che zuo zhuan",\
                "xiao che ting zhi"\

                                                                    };
    uint8  pCode[DATE_A] = {
                                                                 CODE_XCQJ,    \
                                                                CODE_XCHT,    \
                                                                CODE_XCYZ,\
                                                                CODE_XCZZ,    \
                                                                CODE_XCTZ        \
                                                            };    //添加识别码
    flag = 1;
    for (k=0; k<DATE_A; k++)
    {
        if(LD_Check_ASRBusyFlag_b2() == 0)
        {
            flag = 0;
            break;
        }

        LD_WriteReg(0xc1, pCode[k] );
        LD_WriteReg(0xc3, 0);
        LD_WriteReg(0x08, 0x04);
        LD3320_delay(1);
        LD_WriteReg(0x08, 0x00);
        LD3320_delay(1);

        for (nAsrAddLength=0; nAsrAddLength<DATE_B; nAsrAddLength++)
        {
            if (sRecog[k][nAsrAddLength] == 0)
                break;
            LD_WriteReg(0x5, sRecog[k][nAsrAddLength]);
        }
        LD_WriteReg(0xb9, nAsrAddLength);
        LD_WriteReg(0xb2, 0xff);
        LD_WriteReg(0x37, 0x04);
    }
    return flag;
}

static void Board_text(uint8 Code_Val)
{
    switch(Code_Val)  //对结果执行相关操作
    {
        case CODE_XCQJ:  //命令“小车前进”
            car_go();
        break;
        case CODE_XCHT:      //命令“小车后退”
            car_back();
        break;
        case CODE_XCYZ:    //命令“小车右转”
            car_right();
        break;
        case CODE_XCZZ:        //命令“小车左转”
        car_left();
        break;
        case CODE_XCTZ:        //命令“小车停止”
            car_stop();
        break;
        default:break;
    }
}

static void Delayms(uint16 i)
{
    unsigned char a,b;
    for(;i>0;i--)
            for(b=4;b>0;b--)
                for(a=113;a>0;a--);
}

static void car_go(void)
{

    M1_OFF();M3_OFF();M6_OFF();M7_OFF();
    M2_ON();M4_ON();M5_ON();M8_ON();

    E1_ON();E2_ON();E3_ON();E4_ON();
}

static void car_back(void)
{

    M2_OFF();M4_OFF();M5_OFF();M8_OFF();
    M1_ON();M3_ON();M6_ON();M7_ON();

    E1_ON();E2_ON();E3_ON();E4_ON();
}

static void car_right(void)
{
M3_OFF();M7_OFF();
M4_ON();M8_ON();
E2_ON();E4_ON();
}

static void car_left(void)
{
    M1_OFF();M6_OFF();
    M2_ON();M5_ON();;

    E1_ON();E3_ON();
}

static void car_stop(void)
{
E1_OFF();E2_OFF();E3_OFF();E4_OFF();

}

///相关初始化
static void LD3320_init(void)
{
    LD3320_GPIO_Cfg();
    LD3320_EXTI_Cfg();
    LD3320_SPI_cfg();
    car_Init();
    LD_reset();
}

static void LD3320_GPIO_Cf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LD3320RST_GPIO_CLK | LD3320CS_GPIO_CLK,ENABLE);
        //LD_CS    /RSE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LD3320C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LD3320CS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LD3320RST_PIN;
        GPIO_Init(LD3320RST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LD3320_EXTI_Cf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LD3320IRQ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LD3320IRQ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LD3320IRQ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线配置
  GPIO_EXTILineConfig(LD3320IRQEXIT_PORTSOURCE, LD3320IRQPINSOURC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LD3320IRQEXITLIN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中断嵌套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LD3320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LD3320_SPI_cf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端口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LD3320SPI_CLK,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LD3320WR_GPIO_CLK | LD3320SPIMISO_GPIO_CLK | LD3320SPIMOSI_GPIO_CLK | LD3320SPISCK_GPIO_CLK,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D3320SPIMIS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LD3320SPIMISO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D3320SPIMOSI_PIN;
    GPIO_Init(LD3320SPIMOSI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D3320SPISCK_PIN;
    GPIO_Init(LD3320SPISCK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D3320WR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LD3320WR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LD_CS_H();

    SPI_Cmd(LD3320SPI, 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时钟极性 空闲状态时,SCK保持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时钟相位 数据采样从第一个时钟边沿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软件产生NS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波特率控制 SYSCLK/12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多项式寄存器初始值为7
    SPI_Init(LD3320SPI,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LD3320SPI, ENABLE);
}

static void car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M1_GPIO_CLK | M2_GPIO_CLK | M3_GPIO_CLK | M4_GPIO_CLK|M5_GPIO_CLK | M6_GPIO_CLK | M7_GPIO_CLK | M8_GPIO_CLK| E1_GPIO_CLK| E2_GPIO_CLK| E3_GPIO_CLK| E4_GPIO_CLK,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M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2_PIN;
        GPIO_Init(M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3_PIN;
        GPIO_Init(M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4_PIN;
        GPIO_Init(M4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5_PIN;
        GPIO_Init(M5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6_PIN;
        GPIO_Init(M6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7_PIN;
        GPIO_Init(M7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8_PIN;
        GPIO_Init(M8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1_PIN;
        GPIO_Init(E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2_PIN;
        GPIO_Init(E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3_PIN;
        GPIO_Init(E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4_PIN;
        GPIO_Init(E4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相关初始化 end

///中间层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LD3320IRQEXITLINE)!= RESET )
    {
        ProcessInt();
         printf("进入中断12\r\n");
        EXTI_ClearFlag(LD3320IRQEXITLINE);
        EXTI_ClearITPendingBit(LD3320IRQEXITLINE);//清除LINE上的中断标志位
    }
}

static void LD3320_delay(unsigned long uldata)
{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int j  =  0;
    unsigned int k  =  0;
    for (i=0;i<5;i++)
    {
        for (j=0;j<uldata;j++)
        {
            k = 200;
            while(k--);
        }
    }
}

static uint8 RunASR(void)
{
    uint8 i=0;
    uint8 asrflag=0;
    for (i=0; i<5; i++)        //防止由于硬件原因导致LD3320芯片工作不正常,所以一共尝试5次启动ASR识别流程
    {
        LD_AsrStart();            //初始化ASR
        LD3320_delay(100);
        if (LD_AsrAddFixed()==0)    //添加关键词语到LD3320芯片中
        {
            LD_reset();                //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常,立即重启LD3320芯片
            LD3320_delay(50);    //并从初始化开始重新ASR识别流程
            continue;
        }
        LD3320_delay(10);
        if (LD_AsrRun() == 0)
        {
            LD_reset();             //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常,立即重启LD3320芯片
            LD3320_delay(50);//并从初始化开始重新ASR识别流程
            continue;
        }
        asrflag=1;
        break;                        //ASR流程启动成功,退出当前for循环。开始等待LD3320送出的中断信号
    }
    return asrflag;
}

static void LD_reset(void)
{
    uint8 i;
    LD_RST_H();
    LD3320_delay(100);
    LD_RST_L();
    LD3320_delay(100);
    LD_RST_H();
    LD3320_delay(100);
    LD_CS_L();
    LD3320_delay(100);
    LD_CS_H();
    LD3320_delay(100);

    i=LD_ReadReg(0x6);
    LD_WriteReg(0x35, 0x33);
    LD_WriteReg(0x1b, 0x55);
    LD_WriteReg(0xb3, 0xaa);
    i=LD_ReadReg(0x35);
    i=LD_ReadReg(0x1b);
    i=LD_ReadReg(0xb3);
    i=i;
    LD_RST_H();
    LD3320_delay(100);
    LD_RST_L();
    LD3320_delay(100);
    LD_RST_H();
    LD3320_delay(100);
    LD_CS_L();
    LD3320_delay(100);
    LD_CS_H();
    i=LD_ReadReg(0x6);
    LD3320_delay(100);
    i=LD_ReadReg(0x35);
    i=LD_ReadReg(0x1b);
    i=LD_ReadReg(0xb3);
    i=i;
}

static void LD_AsrStart(void)
{
    LD_Init_ASR();
}

uint8 LD_Check_ASRBusyFlag_b2(void)
{
    uint8 j;
    uint8 flag = 0;
    for (j=0; j<10; j++)
    {
        if (LD_ReadReg(0xb2) == 0x21)
        {
            flag = 1;
            break;
        }
        LD3320_delay(10);
    }
    return flag;
}
///中间层end

///寄存器操作
static uint8 spi_send_byte(uint8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LD3320SPI,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LD3320SPI,byte);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LD3320SPI,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LD3320SPI);
}

static void LD_WriteReg(uint8 data1,uint8 data2)
{
    LD_CS_L();
    LD_SPIS_L();
    spi_send_byte(0x04);
    spi_send_byte(data1);
    spi_send_byte(data2);
    LD_CS_H();
}

static uint8 LD_ReadReg(uint8 reg_add)
{
    uint8 i;
    LD_CS_L();
    LD_SPIS_L();
    spi_send_byte(0x05);
    spi_send_byte(reg_add);
    i=spi_send_byte(0x00);
    LD_CS_H();
    return(i);
}

static uint8 LD_GetResult(void)
{
    return LD_ReadReg(0xc5);
}

static uint8 LD_AsrRun(void)
{
    LD_WriteReg(0x35, MIC_VOL);
    LD_WriteReg(0x1C, 0x09);
    LD_WriteReg(0xBD, 0x20);
    LD_WriteReg(0x08, 0x01);
    LD3320_delay( 5 );
    LD_WriteReg(0x08, 0x00);
    LD3320_delay( 5);

    if(LD_Check_ASRBusyFlag_b2() == 0)
    {
        return 0;
    }

    LD_WriteReg(0xB2, 0xff);
    LD_WriteReg(0x37, 0x06);
    LD_WriteReg(0x37, 0x06);
    LD3320_delay(5);
    LD_WriteReg(0x1C, 0x0b);
    LD_WriteReg(0x29, 0x10);
    LD_WriteReg(0xBD, 0x00);
    return 1;
}

static void ProcessInt(void)
{
    uint8 nAsrResCount=0;

    ucRegVal = LD_ReadReg(0x2B);

// 语音识别产生的中断
//(有声音输入,不论识别成功或失败都有中断)
    LD_WriteReg(0x29,0) ;
    LD_WriteReg(0x02,0) ;

    if((ucRegVal & 0x10) && LD_ReadReg(0xb2)==0x21 && LD_ReadReg(0xbf)==0x35)
    {
            nAsrResCount = LD_ReadReg(0xba);

            if(nAsrResCount>0 && nAsrResCount<=4)
            {
                nAsrStatus=LD_ASR_FOUNDOK;
            }
            else
            {
                nAsrStatus=LD_ASR_FOUNDZERO;
            }
    }
    else
    {
        nAsrStatus=LD_ASR_FOUNDZERO;//执行没有识别
    }

    LD_WriteReg(0x2b,0);
    LD_WriteReg(0x1C,0);//写0:ADC不可用
    LD_WriteReg(0x29,0);
    LD_WriteReg(0x02,0);
    LD_WriteReg(0x2B,0);
    LD_WriteReg(0xBA,0);
    LD_WriteReg(0xBC,0);
    LD_WriteReg(0x08,1);//清除FIFO_DATA
    LD_WriteReg(0x08,0);//清除FIFO_DATA后 再次写0
}

static void LD_Init_Common(void)
{
    LD_ReadReg(0x06);
    LD_WriteReg(0x17, 0x35);
    LD3320_delay(5);
    LD_ReadReg(0x06);

    LD_WriteReg(0x89, 0x03);
    LD3320_delay(5);
    LD_WriteReg(0xCF, 0x43);
    LD3320_delay(5);
    LD_WriteReg(0xCB, 0x02);

    /*PLL setting*/
    LD_WriteReg(0x11, LD_PLL_11);
    if (nLD_Mode == LD_MODE_MP3)
    {
        LD_WriteReg(0x1E, 0x00);
        LD_WriteReg(0x19, LD_PLL_MP3_19);
        LD_WriteReg(0x1B, LD_PLL_MP3_1B);
        LD_WriteReg(0x1D, LD_PLL_MP3_1D);
    }
    else
    {
        LD_WriteReg(0x1E,0x00);
        LD_WriteReg(0x19, LD_PLL_ASR_19);
        LD_WriteReg(0x1B, LD_PLL_ASR_1B);
      LD_WriteReg(0x1D, LD_PLL_ASR_1D);
    }
    LD3320_delay(5);

    LD_WriteReg(0xCD, 0x04);
    LD_WriteReg(0x17, 0x4c);
    LD3320_delay(1);
    LD_WriteReg(0xB9, 0x00);
    LD_WriteReg(0xCF, 0x4F);
    LD_WriteReg(0x6F, 0xFF);
}

static void LD_Init_ASR(void)
{
    nLD_Mode=LD_MODE_ASR_RUN;
    LD_Init_Common();

    LD_WriteReg(0xBD, 0x00);
    LD_WriteReg(0x17, 0x48);
    LD3320_delay(5);
    LD_WriteReg(0x3C, 0x80);
    LD_WriteReg(0x3E, 0x07);
    LD_WriteReg(0x38, 0xff);
    LD_WriteReg(0x3A, 0x07);
    LD_WriteReg(0x40, 0);
    LD_WriteReg(0x42, 8);
    LD_WriteReg(0x44, 0);
    LD_WriteReg(0x46, 8);
    LD3320_delay( 1 );
}
///寄存器操作 end

全部代码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在小车上响应速度如何?是否需要降低车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小车上响应速度如何?是否需要降低车速?

可以降速的,调pwn就可以了,用了time8的四个通道控制四个轮子,这个四个轮子可以控制的

网友B(2024-04-22):
引用 网友A:
在小车上响应速度如何?是否需要降低车速?

速度通过PWM波调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