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时钟模块显示时间在oled上显示有问题

楼主(2021-07-21):
我写了这个代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日期无法正常显示,其他全是正常的代码如下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8.H"
#include "OLED.h"
#include "PCF8563.h"

void main()
{
  P2M1 |= 0x30;        P2M0 |= 0x30;   //设置P2.4和P2.5为开漏输出
        OLED_Init();          //对OLED屏初始化
  OLED_Fill(0x00);      //清屏
  delay_ms(1000);
  LCD_P8x16Str(0,0,"   2000-00-00 0 ");
        LCD_P8x16Str(0,2,"    12:00:00    ");
        delay_ms(10);//等待初始化完成

        I2C_init();           //IIC初始化
        EA = 1;                            //打开总中断
  WriteRTC();
        delay_ms(20);
  while(1)
        {   ReadRTC();                                 //读PCF8563时钟值,即读出时、分、秒

      OLED_ShowChar(5*8,0,year/10+'0');
                        OLED_ShowChar(6*8,0,year%10+'0');

                        OLED_ShowChar(8*8,0,month/10+'0');
                        OLED_ShowChar(9*8,0,month%10+'0');

                  OLED_ShowChar(11*8,0,date/10+'0');
                        OLED_ShowChar(12*8,0,date%10+'0');

                  OLED_ShowChar(14*8,0,week+'0');

                  OLED_ShowChar(4*8,2,hour/10+'0');
                        OLED_ShowChar(5*8,2,hour%10+'0');

                        OLED_ShowChar(7*8,2,minute/10+'0');
                        OLED_ShowChar(8*8,2,minute%10+'0');

                        OLED_ShowChar(10*8,2,second/10+'0');
                        OLED_ShowChar(11*8,2,second%10+'0');

                        delay_ms(50); //刷新
  }
}

#ifndef __PCF8563_H_
#define __PCF8563_H_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2c.h"
uchar        year,month,date,week,hour,minute,second;           //RTC变量,时,分,秒
/**********************
引脚别名定义
***********************/
sbit        SDA        = P1^4;        //定义SDA
sbit        SCL        = P1^5;        //定义SCL

#define DIS_DOT                0x20
#define DIS_BLACK        0x10
#define DIS_                0x11

#define SLAW         0xA2
#define SLAR         0xA3
uchar        tmp[7];
uchar timedate[7]={21,7,20,2,18,31,0};//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
功能描述:读RTC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ReadRTC(void)
{
        P_SW2 |= 0x80;                         //将EAXFR位置1,以访问PWM在扩展RAM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I2C_Start();
        I2C_SendData(0xA2);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0x02);
        I2C_RecvACK();

        I2C_Start();
        I2C_SendData(0xA3);
  I2C_RecvACK();
        tmp[6] =I2C_RecvData();
        second = ((tmp[6] >> 4) & 0x07) * 10 + (tmp[6] & 0x0f);//秒
        I2C_SendACK();
        tmp[5] =I2C_RecvData();
        minute = ((tmp[5] >> 4) & 0x07) * 10 + (tmp[5] & 0x0f);
        I2C_SendACK();
        tmp[4]   =I2C_RecvData();
        hour   = ((tmp[4] >> 4) & 0x03) * 10 + (tmp[4] & 0x0f);
        I2C_SendACK();
        tmp[3]   =I2C_RecvData();
        week   = tmp[3];
        I2C_SendACK();
        tmp[2]   =I2C_RecvData();
        date   = ((tmp[2] >> 4) & 0x03) * 10 + (tmp[2] & 0x0f);
        I2C_SendACK();
        tmp[1]   =I2C_RecvData();
        month   = ((tmp[1] >> 4) & 0x03) * 10 + (tmp[1] & 0x0f);
        I2C_SendACK();
        tmp[0]   =I2C_RecvData();
        year   = ((tmp[0] >> 4) & 0x03) * 10 + (tmp[0] & 0x0f);
        I2C_SendNAK();
        I2C_Stop();
        P_SW2 &= 0x7F;                             //将EAXSFR位置0,恢复访问XRAM
}

/***************************************************************************************
功能描述:写RTC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WriteRTC(void)
{
        tmp[0] = ((timedate[0] / 10) << 4) + (timedate[0] % 10);//年
        tmp[1] = ((timedate[1] / 10) << 4) + (timedate[1] % 10);//月
        tmp[2] = ((timedate[2] / 10) << 4) + (timedate[2] % 10);//日
        tmp[3] = timedate[3];                                   //星期

        tmp[4] = ((timedate[4] / 10) << 4) + (timedate[4] % 10);//小时
        tmp[5] = ((timedate[5] / 10) << 4) + (timedate[5] % 10);//分钟
        tmp[6] = ((timedate[6] / 10) << 4) + (timedate[6] % 10);//秒

        P_SW2 |= 0x80;                         //将EAXFR位置1,以访问PWM在扩展RAM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I2C_Start();
        I2C_SendData(SLAW);          //发送设备地址+写命令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0x02);          //发送存储地址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tmp[6]);          //设置秒值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tmp[5]);          //设置分钟值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tmp[4]);          //设置小时值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tmp[3]);          //设置星期值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tmp[2]);          //设置日期值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tmp[1]);          //设置月值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tmp[0]);          //设置年值
        I2C_RecvACK();
        I2C_Stop();
        P_SW2 &= 0x7F;                             //将EAXSFR位置0,恢复访问XRAM
}

#endif

#ifndef OLED_H
#define OLED_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LED_WR_CMD     0
#define OLED_WR_DAT     1
#define SIZE 16

/**********************
引脚别名定义
***********************/

sbit RES=P5^5;
sbit DC=P4^0;
sbit CS=P3^5;

#define  LCD_DC     DC     //OLED命令/数据选择 H=命令 L=数据
#define  LCD_CS     CS     //OLED片选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XLevel         ((XLevelH&0x0F)*16+XLevelL)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C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define SPIF 0x80 //SPSTAT.7
#define WCOL 0x40 //SPSTAT.6
#define SSIG 0x80 //SPCTL.7
#define SPEN 0x40 //SPCTL.6
#define DORD 0x20 //SPCTL.5
#define MSTR 0x10 //SPCTL.4
#define CPOL 0x08 //SPCTL.3
#define CPHA 0x04 //SPCTL.2
#define SPDHH 0x00 //CPU_CLK/4
#define SPDH 0x01 //CPU_CLK/8
#define SPDL 0x02 //CPU_CLK/16
#define SPDLL 0x03 //CPU_CLK/32

/**************************************************************************************
* 描  述 : 硬件SPI初始化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Init_SPI()
{
   P_SW1 |=0X0C;                                       //将 SPI 调整到 P3.2 P3.3 P3.4  P3.5
   SPDAT = 0;                     //初始化将SPI数据寄存器清空
   SPSTAT = SPIF | WCOL;          //清除SPI状态位
   SPCTL = SPEN | MSTR | SSIG;    //主机模式
}

/**************************************************************************************
* 描  述 : 硬件SPI写入一个字节,并返回一个值
* 入  参 : uchar date  uchar mode
* 返回值 : 无
**************************************************************************************/
uchar OLED_WrByte(uchar dat,uchar mode)
{

        if(mode == OLED_WR_CMD)LCD_DC = 0;
  else LCD_DC = 1;

  SPDAT = dat;                   //触发SPI发送数据
  while (!(SPSTAT & SPIF));      //等待发送完成
  SPSTAT = SPIF | WCOL;          //清除SPI状态位
  return SPDAT;                  //返回SPI数据
}

/******************************************************************************
* 描  述 : 设置坐标
* 入  参 : x:x坐标;y:y坐标
* 返回值 : 无
******************************************************************************/
void OLED_Set_Pos(uchar x, uchar y)
{
    OLED_WrByte((0xb0+y),OLED_WR_CMD);
    OLED_WrByte(((x&0xf0)>>4)|0x10,OLED_WR_CMD);
    OLED_WrByte((x&0x0f)|0x01,OLED_WR_CMD);
}

/******************************************************************************
* 描  述 : LCD初始化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OLED_Fill(uchar dat)
{
    uchar y,x;
    for(y=0;y<8;y++)
    {
        OLED_WrByte(0xb0+y,OLED_WR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Byte(0x02,OLED_WR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Byte(0x10,OLED_WR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x=0; x<X_WIDTH; x++)
            OLED_WrByte(dat,OLED_WR_DAT);
    }
}

/******************************************************************************
* 描  述 : 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入  参 : x:列0~127;y:页地址0~7;
* 返回值 : 无
******************************************************************************/
void OLED_Show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hr)
{
  uchar c=0,i=0;

  c = chr-' ';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 > Max_Column-1)
  {
    x = 0;
    y = y+2;
  }

  OLED_Set_Pos(x,y);
  for(i=0; i<8; i++)OLED_WrByte(F8X16[c*16+i],OLED_WR_DAT);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OLED_WrByte(F8X16[c*16+i+8],OLED_WR_DAT);
}

/******************************************************************************
* 描  述 : 显示8*16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
* 入  参 : x:列0~127;y:页地址0~7;
*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_P8x16Str(uchar x, uchar y,uchar ch[])
{
  uchar c=0,i=0,j=0;

  while (ch[j] != '\0')
  {
    c = ch[j]-32;
    if(x>120){x=0;y++;}
    OLED_Set_Pos(x,y);
    for(i=0; i<8; i++)OLED_WrByte(F8X16[c*16+i],OLED_WR_DAT);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Byte(F8X16[c*16+i+8],OLED_WR_DAT);
    x += 8;
    j++;
  }
}

/******************************************************************************
* 描  述 : 显示汉字
* 入  参 : x:列0~127;y:页地址0~7;
*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_P16x16Ch(uchar x, uchar y, uchar N)
{
    uchar wm=0;
    unsigned int adder=32*N;
    OLED_Set_Pos(x , y);
    for(wm = 0;wm < 16;wm++)
    {
        OLED_WrByte(F16x16[adder],OLED_WR_DAT);
        adder += 1;
    }
    OLED_Set_Pos(x,y + 1);
    for(wm = 0;wm < 16;wm++)
    {
        OLED_WrByte(F16x16[adder],OLED_WR_DAT);
        adder += 1;
    }
}

/******************************************************************************
* 描  述 : LCD初始化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OLED_Init(void)
{
          Init_SPI();                 //SPI初始化

    delay_ms(10);
          LCD_CS=1;
          delay_ms(10);
    LCD_CS=0;

    delay_ms(200);

    OLED_WrByte(0xae,OLED_WR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Byte(0x00,OLED_WR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Byte(0x10,OLED_WR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Byte(0x40,OLED_WR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Byte(0x81,OLED_WR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Byte(0xcf,OLED_WR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Byte(0xa1,OLED_WR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Byte(0xc8,OLED_WR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Byte(0xa6,OLED_WR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Byte(0xa8,OLED_WR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Byte(0x3f,OLED_WR_CMD);//--1/64 duty

    OLED_WrByte(0xd3,OLED_WR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Byte(0x00,OLED_WR_CMD);//-not offset

    OLED_WrByte(0xd5,OLED_WR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Byte(0x80,OLED_WR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Byte(0xd9,OLED_WR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Byte(0xf1,OLED_WR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Byte(0x22,OLED_WR_CMD);
    OLED_WrByte(0xda,OLED_WR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Byte(0x12,OLED_WR_CMD);
    OLED_WrByte(0xdb,OLED_WR_CMD);//--set vcomh

    OLED_WrByte(0x40,OLED_WR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Byte(0x20,OLED_WR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Byte(0x02,OLED_WR_CMD);//
    OLED_WrByte(0x8d,OLED_WR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Byte(0x14,OLED_WR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Byte(0xa4,OLED_WR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Byte(0xa6,OLED_WR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Byte(0xaf,OLED_WR_CMD);//--turn on oled panel
    OLED_Fill(0xff);  //初始清屏
    OLED_Set_Pos(0,0);
}
#endif

#ifndef __I2C_H
#define __I2C_H
#include "delay.h"

/******************************************************************************
引脚别名定义
*******************************************************************************/
//sbit        SDA        = P2^4;           //定义SDA
//sbit        SCL        = P2^5;           //定义SCL

/****************************/
void        I2C_Wait(void)
{
        while(!(I2CMSST&0x40));    //等待IIC主机状态寄存器的中断标志位为1
        I2CMSST&=0xBF;                         //MSIF=0,软件清零IIC主机状态寄存器的中断标志位
}

/****************************/
void I2C_Start(void)
{
        I2CMSCR=0x01;
        I2C_Wait();
}

/****************************/
void I2C_SendData(uchar dat)
{
        I2CTXD=dat;                           //写数据到数据缓冲区
        I2CMSCR=0x02;                          //发送SEND命令
        I2C_Wait();
}

/****************************/
void I2C_RecvACK(void)
{
        I2CMSCR=0x03;                    //发送读ACK命令
        I2C_Wait();
}

/****************************/
uchar I2C_RecvData(void)
{
        I2CMSCR=0x04;                     //发送RECV命令
        I2C_Wait();
        return  I2CRXD;
}

/****************************/
void I2C_SendACK(void)
{
        I2CMSST=0x00;                          //设置ACK信号
        I2CMSCR=0x05;                     //发送ACK命令
        I2C_Wait();
}

/****************************/
void I2C_SendNAK(void)
{
        I2CMSST=0x01;                            //设置NAK信号
        I2CMSCR=0x05;                      //发送ACK命令
        I2C_Wait();
}

/****************************/
void I2C_Stop(void)
{
        I2CMSCR=0x06;                      //发送STOP命令
        I2C_Wait();
}

/****************************/
void I2C_init(void)
{
        P_SW2 |= 0x80;                         //将EAXFR位置1,以访问PWM在扩展RAM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P_SW2 &= 0xCF;                         //将I2C_S[1:0]置01,以选择I2C硬件功能脚为P2.4  P2.5
        P_SW2 |= 0x10;                         //将I2C_S[1:0]置01,以选择I2C硬件功能脚为P2.4  P2.5

        I2CCFG=0xFF;               //使能I2C主机模式
        I2CMSST=0x00;

        P_SW2 &= 0x7F;                            //将EAXSFR位置0,恢复访问XRAM
}

#endif

#ifndef OLEDFONT_H
#define OLEDFONT_H

unsigned char code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 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 3
...
};

unsigned char code F16x16[] =
{
/*--  ??:  ?  --*/
/*--  ??12;  ??????????:?x?=16x16   --*/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00,0x10,0x10,0xD0,0xFF,0xD0,0x10,0x10,0x1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11,0x08,0x04,0x03,0x00,0xFF,0x00,0x03,0x04,0x08,0x00,

/*--  ??:  ?  --*/
/*--  ??12;  ??????????:?x?=16x16   --*/
0x10,0x10,0x92,0x92,0x92,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10,0x10,0x00,
0x40,0x20,0x10,0x0C,0xFF,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FC,0x00,0x00,0x00,

};
#endif

#ifndef DELAY_H
#define DELAY_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描  述 : 延时函数
* 入  参 : 1ms的整数倍
* 返回值 : 无
***************************************/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j,i;
        for(j=0;j<x;j++)
        {
                for(i=0;i<1580;i++);
        }
}

#endif

希望大佬不吝赐教求求啦,显示出的效果如下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日期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日期无法正常显示?

对,年月,时间都可以,就是日一直显示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年月,时间都可以,就是日一直显示00

年月等写入和读出都正常,问题只能是出在日地址错误或者数据被篡改了,8563我还没用过,看了一下程序,地址是自增量的,处于中间的日不应该会出错,查看程序涉及日处理的地方,都没见出错的地方,最后回归到地址上,年月日星期时分秒,按惯性思维看似没错,打开 8563的手册,才发现经验害死人,你自己估计都没认真看手册吧?

网友B:
你的放进去及取回顺序错了

/*******************************************************************
功能描述:读RTC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ReadRTC(void)
{
        P_SW2 |= 0x80;                         //将EAXFR位置1,以访问PWM在扩展RAM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I2C_Start();
        I2C_SendData(0xA2);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0x02);
        I2C_RecvACK();

        I2C_Start();
        I2C_SendData(0xA3);
        I2C_RecvACK();
        tmp[6] =I2C_RecvData();
        second = ((tmp[6] >> 4) & 0x07) * 10 + (tmp[6] & 0x0f);//秒
        I2C_SendACK();
        tmp[5] =I2C_RecvData();
        minute = ((tmp[5] >> 4) & 0x07) * 10 + (tmp[5] & 0x0f);
        I2C_SendACK();
        tmp[4]   =I2C_RecvData();
        hour   = ((tmp[4] >> 4) & 0x03) * 10 + (tmp[4] & 0x0f);
        I2C_SendACK();
        tmp[3]   =I2C_RecvData();
        week   = tmp[3];    <-------- 日期值
        I2C_SendACK();
        tmp[2]   =I2C_RecvData();
        date   = ((tmp[2] >> 4) & 0x03) * 10 + (tmp[2] & 0x0f);      <--------星期值
        I2C_SendACK();
        tmp[1]   =I2C_RecvData();
        month   = ((tmp[1] >> 4) & 0x03) * 10 + (tmp[1] & 0x0f);
        I2C_SendACK();
        tmp[0]   =I2C_RecvData();
        year   = ((tmp[0] >> 4) & 0x03) * 10 + (tmp[0] & 0x0f);
        I2C_SendNAK();
        I2C_Stop();
        P_SW2 &= 0x7F;                             //将EAXSFR位置0,恢复访问XRAM
}

/***************************************************************************************
功能描述:写RTC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WriteRTC(void)
{
        tmp[0] = ((timedate[0] / 10) << 4) + (timedate[0] % 10);//年
        tmp[1] = ((timedate[1] / 10) << 4) + (timedate[1] % 10);//月
        tmp[2] = ((timedate[2] / 10) << 4) + (timedate[2] % 10);//日
        tmp[3] = timedate[3];                                   //星期

        tmp[4] = ((timedate[4] / 10) << 4) + (timedate[4] % 10);//小时
        tmp[5] = ((timedate[5] / 10) << 4) + (timedate[5] % 10);//分钟
        tmp[6] = ((timedate[6] / 10) << 4) + (timedate[6] % 10);//秒

        P_SW2 |= 0x80;                         //将EAXFR位置1,以访问PWM在扩展RAM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I2C_Start();
        I2C_SendData(SLAW);          //发送设备地址+写命令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0x02);          //发送存储地址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tmp[6]);          //设置秒值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tmp[5]);          //设置分钟值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tmp[4]);          //设置小时值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tmp[3]);          //设置星期值   <-------- 日期值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tmp[2]);          //设置日期值   <--------星期值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tmp[1]);          //设置月值
        I2C_RecvACK();
        I2C_SendData(tmp[0]);          //设置年值
        I2C_RecvACK();
        I2C_Stop();
        P_SW2 &= 0x7F;                             //将EAXSFR位置0,恢复访问XRAM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放进去及取回顺序错了

谢谢谢谢我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月等写入和读出都正常,问题只能是出在日地址错误或者数据被篡改了,8563我还没用过,看了一下程序,地 ...

谢谢谢谢我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