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种电路图用什么软件做的呢

楼主:
想用max1898做仿真,不过proteus元件库里没有,有什么方法可以把1898加进去吗,这种与原理图是什么软件做的呢?我也想用这个设计

网友A(2021-07-21):
你想自己做元件仿真?

网友B:
max1898是充电芯片,如果想做产品直接买元件焊板调试,仿真没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x1898是充电芯片,如果想做产品直接买元件焊板调试,仿真没有意义。

做作业用的,想先做个原理图

网友C: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大家,我去下载个试试

网友D:
AD家族的都可以画,从最早的DOS版本TANGO一直到目前最新版AD21

网友E:
ad系列软件,

网友F:
Altium Designer 或 Protel D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