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路板刻刀

楼主(2021-07-21):
这个一拉一条线,你们是怎么自己刻电路板的

网友A:
牛人!以前玩过热转印,现在都走网络打板,热转印机吃灰多年了

网友B:
免费打样一个月一个账号两次,不够用的话还可以请别人帮忙打,再不够用自己热转印……

勾刀刻板,这是回到石器时代了,5、60年代的时候前辈们都知道用油漆绘板蚀刻。

网友C:
我用雕刻机一步到位!

网友D: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是“自制电路板刻刀”,更有可能是“意外获得电路板刻刀”。

网友E:
好歹拉线的时候用直尺啊  我都用过芯棒和直尺的配合 芯棒磨成三角状 刻的线很直 绝对比那啥咬一口强的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用雕刻机一步到位!

请问你的雕刻机是高端还是网上几百块的那一款?还有就是用哪种刀具?

网友G:
我是用了手术刀、美工刀、雕刻刀和断掉的钢锯条雕刻,主要看线路板走线之间的间隙再选着刀具。

网友H:
用油漆绘板,用塑料胶带,用透明的胶带,蚀刻,俺做过

网友I(2021-08-31):
还是免费打样香啊,100*150免费

网友J(2021-12-16):
以前用刻刀、封箱胶、热转印,现在用数控雕刻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牛人!以前玩过热转印,现在都走网络打板,热转印机吃灰多年了

网络版多少钱起步

网友L:
我用小电钻夹根金刚砂磨头做了个小电源板

网友M:
这是回到石器时代了,5、60年代的时候前辈们都知道用油漆绘板蚀刻。

网友N:
恭喜你获得“生锈的刻刀”一枚!
攻击力+1
防御力+0
特殊属性:无

网友O:
竟然是这样做电路板的?你牛!

网友P:
现在2层电路板已经免费打样了

网友Q(2022-01-18):
热转印,菲林,现在直接雕刻机雕刻,打孔也方便

网友R:
一直以来我是用钢锯条折断当刻刀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I:
还是免费打样香啊,100*150免费

请问是从哪里免费打样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I:
还是免费打样香啊,100*150免费

同问,免费的方法?流程?

网友T:
太意外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I:
还是免费打样香啊,100*150免费

哪里可以做到100x150

网友V(2022-02-19):
sprint-layout60做电路板

网友W:
刻小电路做试验还是比较方便的,不过我现在用个偷懒的办法,买了很多贴片DIP转换板,对接洞洞板用。

网友X(2022-04-27):
用油漆画板,

网友X:
用油漆画板,三氯化铁腐蚀。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