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3K64S4单片机 AVCC和AGND引脚,可以分别连接到VCC和GND吗

楼主(2021-07-21):
(无正文)

网友A:
最重要的就是学会看数据手册

参考原理图

网友B:
可以,一般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C:
可以,但有技巧,与抗干扰有关,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的使用、联接是有讲究的,一时半会说不清。
初学者,就直连吧。以后进阶了再考虑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