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芯片荒,有没有国产芯片可以替代凌特的这款升降压芯片?LTC1517ES5-3.3,SOT...

楼主:
现在是芯片荒,有没有国产芯片可以替代凌特的这款升降压芯片?LTC1517ES5-3.3,SOT-23封装,2-4.4V可以升降压到3.3V  这样就可以充分的利用锂电池的容量

网友A(2021-07-21):
芯片荒主要是特种芯片如单片机,不是所有都荒的。

网友B:
去下个半导小芯软件,里面可以查询替代产品

网友C:
芯片荒 主要是一些可编程的闪存类芯片,生产要多N道工序,某工序材料短缺 造成的,没有程序的芯片,电路简单 晶体管在微米级 大部分型号国内就可以生产,价格影响微乎其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芯片荒主要是特种芯片如单片机,不是所有都荒的。

只要是芯片,几乎是所有都慌,尤其是进口的,疯狂涨价不说,还没货,排队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芯片,几乎是所有都慌,尤其是进口的,疯狂涨价不说,还没货,排队等

元器件(比如MOS管)封装成 芯片,不能被称之为 芯片,芯片封装成元器件(三极管),就属于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