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问题

楼主(2021-07-21):
单片机是普中89c52

网友A:
估计是选型有问题,可以偿试改一下再操作。
不排除是普中板子上的跳线问题(一般不会,建议查一下确定)。
还有就是普中这个东东比较呵呵(也只用过这个牌子的),试下先断开普中板电源点下载后迅速通电(普中板上有开关)。

网友B:
试一下冷启动下载

网友C:
首先看一下芯片选型正确不,选择适当的波特率,然后根据故障诊断上面的几条都试一下,如果都不行的可以考虑芯片坏了

网友D:
按照提示去做。

网友E:
普中的板子需要一开始关板子上的电源开关,点了“程序下载”之后,再把板子上的那个自锁开关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中的板子需要一开始关板子上的电源开关,点了“程序下载”之后,再把板子上的那个自锁开关打开

ok,我去试试

网友F:
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串口选择正确与否。
然后试试调整型号或者波特率,还有先关闭电源,再在按下载的时候打开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串口选择正确与否。
然后试试调整型号或者波特率,还有先关闭电源,再在按下载的时候 ...

欧克,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中的板子需要一开始关板子上的电源开关,点了“程序下载”之后,再把板子上的那个自锁开关打开

确实,普中有这个问题,已解决,谢谢大佬